昨天收了磁感舵机,拆了

楼主(2013-07-25):
在家里闲的无聊,昨天收了磁感舵机——DMS47010MG,拆了
先放官网照片
官网资料:
4.8V  7.50kg﹒cm/104.15oz﹒in     0.05s/60deg
6.0V  9.60kg﹒cm/133.32oz﹒in     0.04s/60deg
尺寸: 40mm*20mm*39.2mm

这就是我拆的了
分解图
齿轮: 精度还可以的
电路:

使用感觉吗,还行,和普通舵机,KST DS215MG对比下
比215慢点,比普通快点,没有0.04S的速度,而且还是塑料的机身,不利于散热啊

网友:
好像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
没看到啥高科技的东西!舵机都长这样

网友:
老大说说:磁感舵机与普通舵机有啥区别?

网友:
感觉多鸡翅好粗壮
电路板嘛 相当一般

网友A:
居然没有一个识货的。一帮老鸟!!!你们看看那个电位器和你们舵机里面的一样吗?最后一张图。长的像电位器的东西里面是个磁感芯片。也就是说。这个舵机永远不会抖舵。

网友B:
蓝箭的产品,标准尺寸舵机,电位器问题解决了,但电机还是最大瓶径

网友:
好东东,关键是价格

网友:
霍尔式要配无刷电机才霸气

网友:
磁感舵机是不是将电位器有机械的改为磁场感应的?

网友:
见识了舵机内部结构,顶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蓝箭的产品,标准尺寸舵机,电位器问题解决了,但电机还是最大瓶径

  磁感 + 无刷(舵机) = 完美了。

网友D:
我想知道这个马达这么光滑,而且没有定位硝,是怎么固定在舵机壳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这个马达这么光滑,而且没有定位硝,是怎么固定在舵机壳里面的?

塑料有强大的摩擦力
也许

网友E:
马达端部不是有2个螺丝孔吗 ? 还有马达两个接线端子也是焊在电路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马达端部不是有2个螺丝孔吗 ? 还有马达两个接线端子也是焊在电路板上的。

马达就是焊在电路板上的
不需要螺丝了

网友:
好,我还以为什么东东呢

网友:
我一直用dms28013。很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感 + 无刷(舵机) = 完美了。

磁感 + 无刷 + 平民价格才等于完美
700多元的售价还是太高了
将来。。。。。。。。。。。。。。。。2、3百元靠谱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就是虚位大点

网友:
看来是个高级货,不过现在流行的不是很高级的也可以完全胜任了。

网友F(2013-08-24):
能解释解释电路就更好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解释解释电路就更好好了~~~~~~~~~~

很简单啊
就是磁感原件模拟了电位器吗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网上有磁感电位器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有一个识货的。一帮老鸟!!!你们看看那个电位器和你们舵机里面的一样吗?最后一张图。长的像电位器 ...

学习了

网友:
0.05s/60deg
是转动60度只要0.05秒吗?

网友(2013-10-03):
新人路过,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这个马达这么光滑,而且没有定位硝,是怎么固定在舵机壳里面的?

他这个马达没在壳上锁定,只是焊在电路板上,电路板挨着底壳,所以问题应该也不大

网友:
貌似高档的舵机,可惜做工对不起磁传感器

网友:
磁感应就是先进了些,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磁感 + 无刷(舵机) = 完美了。

用无刷就不需要磁感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用无刷就不需要磁感了吧?
这是 两个 不同的 运用 哦。。
无刷:是指舵机里的马达是无刷的 耐用些。
磁感:是指舵机里的电位器采用磁感结构:
———消除了摩擦——>也更耐用。
就是价格太天了700元确实太贵,卖2、3百合理

网友H:
真好!尤其照片!

网友I(2013-11-16):
我喜欢无刷舵机。

网友J(2014-07-12):
感觉好高端的样子,从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