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450侧板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3-07-25):
请高手回答这个怎么装升降舵机

那下面这个又是怎么装呢?什么情况哈~~

网友A:
这怎么好说得清楚啊,楼主没说明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好说得清楚啊,楼主没说明书吗

仔细看看图片有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个请观察仔细的高手进来回答~~呵呵~~ 有没有高手?有木有?

网友:
升降舵安装处,下方位置碳纤维板把上螺丝孔的位置占了?

网友:
下边缘高了,找飞越

网友:
1升降舵机使用M2*8螺丝安装
2鸡肚子里的陀螺仪安装板,爱装不装

楼主:
是滴~~高了一个侧板的厚度~~我舵机装上去就斜了~~ 这个模具不知道哪个怪鸟设计滴~还有~配了下面那个小碳板~孔也不给我开~我往哪装哈~

网友B:
记得那个板子是装在大小齿盘的下方的,但你的没孔啊

借用飞越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那个板子是装在大小齿盘的下方的,但你的没孔啊

借用飞越的图片

有对比图就好 看多了~~大齿上面我的是平的~正常要有点板子下来点~让掉那个舵机的位置!!看到这个板子郁闷了!飞越你什么情况哈~

网友C:
中间的板子需要的孔没有开出来。升降舵机可以装在里面用专门的螺丝固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板子需要的孔没有开出来。升降舵机可以装在里面用专门的螺丝固定就可以了

装在里面~维修不方便哈~

网友D:
我的也是,给升降舵位打磨后装上了,或者装到里面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装在里面~维修不方便哈~

那倒是,不过话说回来,我不光装在了里面,而且还是全内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倒是,不过话说回来,我不光装在了里面,而且还是全内走线。。。。。。

你厉害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给升降舵位打磨后装上了,或者装到里面去

遇到 知音啦~~~不过我不准备打磨 我的技术不好~我觉得垫个垫片比较合适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厉害哈~

有什么厉害的,为了美观这么干的,每次炸鸡都泪奔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 知音啦~~~不过我不准备打磨 我的技术不好~我觉得垫个垫片比较合适我的!!

开始也是用垫片的,后来直接打磨了。省事

网友:
楼主 橘红色的垫片很闪亮啊,,能PM个链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