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C充电的电池可以用4.5A的电流充吗?

楼主(2013-07-25):
我花牌6S的电池,我平时用4.5A的电流充电,这样充合理吗?另外充电C数和电流到底什么关系啊?

网友:
充电最大电流=电池容量*充电C数

网友A:
1.3AH * 5C = 6.5A
最大6.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AH * 5C = 6.5A
最大6.5A

5C充电。。。好像是这样算的

网友:
低电流充没问题吧?就是充电时间久吧?

楼主:
狮子的3S电池可以用4.5A充吗

网友:
一直用5a充6s。。。太高了平衡线会过热。。。串充的话6.5a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