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了,求教。

楼主(2013-07-25):
今天飞得好好的,手贱了,心想试试失控保护啥样子,就把控关了,飞机一下抬高了10多米,心里一揪,不过飞回来了,到视线内我开控接管,结果看灯的显示连接不上遥控了。尼玛给我吓得,飞机也不自动降落,还好有GPS,被风吹出去20米。悬停在了一片水塘上,没电了开始自动降落,老子发疯了似得冲进水塘里,用手接住了。尼玛狼狈的像狗。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关控再开就连不上了?
naza gps devo10遥控

网友:
哈哈,好画面感,当然头像画面感更强,帮顶^_^||

网友:
devo10的控开控需要油门最低才联机的,这点是最头疼的

网友:
水坑是最可怕

网友A:
失控保护,介是试飞的必飞科目啊,必需试

就是,你介什么控啊? 太挫了, 扔

网友:
那是因为你没有给接收机固定id,好好检查一下控的设置!!D10开机要是油门不在低位是开不了机的,如果非要关控返航,建议将3段开关打在gps档,然后瞬间将油门杆打低位再回中!其实我不建议关控,你可以将3段开关设置为高位gps模式 中位姿态模式  低位失控保护模式,不用关控就可以失控返航,随时想接手控制只需拨杆就可以了

网友:
接管的方法不对,要切到姿态模式一下,否则切不过来的。

网友:
国产控害怕。。还有失控应该自动反航。。你去接住了还好 没接住 这鸡鸡就废了 哈哈  上图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介是试飞的必飞科目啊,必需试

就是,你介什么控啊? 太挫了, 扔

穷逼,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穷逼,没办法

比我的天地飞贵

网友:
有些控關控後需要再次重新切斷接收機電源才能連上,建議設定三段開關 GPS模式、姿態模式、失控保護、(手動就免了)

网友:
操作问题,正常的接管需要切换到姿态模式,GPS模式是接管不了的,至于devo10遥控需要油门最低才能联机,这样的控楼主最好少用,或者使用点技巧来接管,NAZA在返航模式里面保存GPS模式油门最低开机,这个时候你的控可以联机,但是接管不了飞控,在把油门推到50%,在切到姿态模式,切记要把油门推到50%后在切姿态,要不一切就会掉下来了。还有就是让他自己降落,别去接管它。

网友:
距离太近了吧,好像是20米半径内开启时空保护飞行器想飞出20米范围再返航

网友:
又是一位不好好看说明书的。DJI说明书中对关控后如何重新接管讲的很清楚的。看看吧!

网友:
重新接管要切一下模式的

网友:
想想楼主跑向水塘的现状,好有画面感。

网友:
你这不是典型的低级错误么,不先测试好再飞,飞出去了才盲目测试……服了你了!

网友:
由于DJI的东西做的很有水平,使得很多人感觉极易上手。往往忽略了它毕竟是一架精密的飞行器,没有认真的阅读说明书就开始飞了。甚至在没搞清楚怎么接管回来的时候,就去试试关控返航。没飞丢已是便宜!

网友B:
这控就不说了,看看你的失控保护的设置,估计就是失控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