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轻木机架,华瓢虫改8.5mm电机大轴距小瓢虫 -- 稳定性动力性全面提升。论坛首架

楼主(2013-07-25):
8.5mm*20mm空心杯电机 X 4
华瓢虫V1 主板 X 1
伟力V929电机架 X4
1.25mm 两针JST插头 X4

机架轴距22厘米,木头为5mm*220mm*10mm的轻木片,上下板为3mm青木片,机架重量(带4个塑料电机座)仅6.5-7克!刚度很大。绝不是其它碳管插塑料机架里那种结构可以比的。

整机带电池起飞重量约50克。采用02S的原厂电池(700mah)续航能力10分钟左右。

跟原来的小瓢虫相比,加大轴距并增强刚度以后,没有那种地效悬停状态下受乱流影响抽风的问题,高速下降也不抽风了。抗风能力也更高了很多。8.5mm电机的动力比7mm单机大了很多。虽然重量比原来的瓢虫重了将近15克。但是动力性能反而更高。可以像直升机那样蛙跳,就是一上一下(幅度约1米)地快速升降,一点都不抽风,原来的小瓢虫做不到。

这可能是最简单但的四旋翼机架了。就是两根轻木片中间切方孔(占宽度的一半),咬合在一起,然后粘上上下板。这种结构虽然简单,但是刚度很大,如果做大轴距的无刷机架的话,只需要用10mm或更厚的轻木片即可。成本极低,随便炸无压力。而且最大的好处可能是,这种结构很容易炸碎。牺牲机架保护设备。也不容易伤到人。
重量方面,这应该是最轻的机架结构之一。

网友A:
这样折腾了不超重吗?

网友:
    DIY的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折腾了不超重吗?

轻木的密度只有水的8分之一左右。整个机架并没有增加重量。重量虽然重了些。但是4个8520空心杯电机的总升力最大有将近100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轻木的密度只有水的8分之一左右。整个机架并没有增加重量。重量虽然重了些。但是4个8520空心杯电机的总升 ...

多谢分享,顶啦.

网友:
木匠出身

楼主:
新加了夜航灯。大概重了7克的样子。续航力降至7分钟多一点。对机动性影响比较明显。等过几天再来把铜丝精简一下,把现在那个JST接头变成直焊到主机电源线上,再在机架上钻孔镂空。应该能省回这些重量。

网友B:
楼主你糊涂啊!一圈圈绕在轻木上的马达输电线在白白消耗电能,改成直线至少可多飞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糊涂啊!一圈圈绕在轻木上的马达输电线在白白消耗电能,改成直线至少可多飞5分钟!

实验阶段,留那么长的线是为了实验更大的轴距。之后我会把线缩短,归置一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验阶段,留那么长的线是为了实验更大的轴距。之后我会把线缩短,归置一下的。

哦,原来楼主是另有打算,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顺便请教:10分钟飞下来电机烫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楼主是另有打算,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顺便请教:10分钟飞下来电机烫手吗?

不止电机,连主板那根电源线都是烫的,电池温热。原来的7毫米电机的耗电量只有一半,8.5毫米电机的耗电量大了1倍。

网友:
外观再漂亮一些就好了

网友:
标题应改成:<当鲁班遇到了四旋翼>

网友C:
电机架是怎么搞上去的?伟力的这个电机架可以装8mm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架是怎么搞上去的?伟力的这个电机架可以装8mm的电机?

热熔胶,8.5mm的电机,伟力929本来就是8.5mm的啊

网友D(2014-06-30):
LZ  伟力V929的电机不是需要齿轮减速的吗  你用的是V929的原装电机吗  那螺旋桨怎么配的  谢谢

我也有一个V959/V929  目前用7E控制  也想改造一下架子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伟力V929的电机不是需要齿轮减速的吗  你用的是V929的原装电机吗  那螺旋桨怎么配的  谢谢

我也有一 ...

不要费事了,还是弄个无刷的小四轴加上保护圈玩儿吧。比有刷的重不了多少,所有这些有刷四轴都是坑爹货。比如我改这个东西,8.5毫米电机直驱55毫米桨,飞行状态下发热比较厉害,电机寿命很短,很快就因为电机不一致,加上电池快没电的时候功率不足,飞行性能变得很糟糕。用939的主板的话,还有驱动管和板子上的铜箔载流能力不行的问题。总之就是折腾。

网友:
目测飞不动

网友:
把轻木再钻些空,去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费事了,还是弄个无刷的小四轴加上保护圈玩儿吧。比有刷的重不了多少,所有这些有刷四轴都是坑爹货。 ...

谢谢你的建议  有什么无刷小四轴推荐吗

网友:
支持折腾
支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