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WC SE V2.0的飞控板应该开启那些传感器,如下图

楼主(2013-07-25):
麻烦知道的玩家给点意见,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A:
开启
frem 085  bmp

网友B:
楼主 源代码哪里可以下载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源代码哪里可以下载到呢?

上淘宝看别人卖这个的卖家的宝贝介绍里面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
frem 085  bmp

谢谢,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
应该是你截图里的最后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其他的吗?

没了。在QQ搜索里面找MWC的群,假如以后一般都有共享的教程。这么问没人愿意回答。

网友(2013-09-01):
crius se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