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eba 14SG为啥每次开机都要确定模型

楼主(2013-07-25):
如题求助,在START SEL。model sel/QUICK SEL  ,ALWAYS.当我设置成OFF时依旧还是有开机确定模型。求教如何取消

网友:
t8fg  每次也 都得确定模型啊?

楼主:
没呀,8的可以直接进去呀,选择需要调的时候才调呢。有大神没,给指点下,每次进去选择会安全些,但是目前我就两个飞机,没必要,每次开控都选择呀。求指导

网友A:
菜单里面开启了每次开机选择模型的选项了吧,关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里面开启了每次开机选择模型的选项了吧,关掉就好了。

T14没搞懂,在哪关,悲剧的,唉!

楼主:
引用 楼主:
T14没搞懂,在哪关,悲剧的,唉!

给指点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T14没搞懂,在哪关,悲剧的,唉!

唉,这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14没搞懂,在哪关,悲剧的,唉!

按sys,然后进start sel.把mode的值调成off。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sys,然后进start sel.把mode的值调成off。就行了

谢啦,谢啦。今中午,弄啦下,关机依旧有,就又调回来啦。结果你一说调好,就好啦。嘿嘿,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谢啦。今中午,弄啦下,关机依旧有,就又调回来啦。结果你一说调好,就好啦。嘿嘿,谢啦

呵呵,不客气

网友B:
这可是Futaba新功能啊。为了防止你不小心选错模型的,最好还是开着吧。

因为模型匹配功能被spektrum下了专利,所以futaba只好用这个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是Futaba新功能啊。为了防止你不小心选错模型的,最好还是开着吧。

因为模型匹配功能被spektrum下了 ...

同意ls!我也开着这功能的。

网友:
油门杆每次必须回到底。。。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正在学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