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完螺距又该调遥控器了

楼主(2013-07-25):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现在终于能把桨调成0°了

现在的最大螺距是7°,貌似以前帖子说要调成±11°,现在还去不到,要怎么调?(关于负螺距由于遥控器没电了,暂时测不出来),貌似我的螺距反了,正常来说是不是把油门推上去螺距增加,推下减小,现在我正好反了过来

遥控里的螺距曲线要调成什么样,最好来个图。

PS这是有副翼的机

把油门推到顶时有个舵机会吱吱地响(模拟舵机)是不是行程过大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是这个舵机。

网友A:
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有副翼机在控内调,无副翼机控内与软件都要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有副翼机在控内调,无副翼机控内与软件都要调。

有副翼的

网友A:
首先油门推杆推到50%(中立点)大桨的螺距为“0”,油门推杆推到最高大桨螺距为10-11度,这一点能达到吗?或者说实际度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油门推杆推到50%(中立点)大桨的螺距为“0”,油门推杆推到最高大桨螺距为10-11度,这一点能达到吗?或 ...

最高7°

网友:
前题是控内的螺距曲线没有做过任何设置。

网友A:
如果油门推杆推到最高大桨螺距才7度,有两个可能,1、你的直机油门推杆推到50%大桨的螺距不是0度,2、舵机的球头安装靠近舵机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油门推杆推到最高大桨螺距才7度,有两个可能,1、你的直机油门推杆推到50%大桨的螺距不是0度,2、舵机的 ...

在控里的曲线是个对角线来的,在油门推到最大的时候也是螺距最大的时候。由于为了与连杆垂直我装在第4个孔(从舵机轴那边数起),是否要装到第7个孔(舵机行程最大这个了),但是我也有个舵机好像是行程过大,你看看我帖子,刚刚修改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控里的曲线是个对角线来的,在油门推到最大的时候也是螺距最大的时候。由于为了与连杆垂直我装在第4个孔 ...

你的舵机臂一共多少个孔?最好装到最外边向内数的第二个孔。不要找垂直不垂直的,安装孔能够达到最大行程的那个孔就是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舵机臂一共多少个孔?最好装到最外边向内数的第二个孔。不要找垂直不垂直的,安装孔能够达到最大行程 ...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把油门杆推到顶这个舵机会吱吱响,这个是模拟舵机。图在1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把油门杆推到顶这个舵机会吱吱响,这个是模拟舵机。图在1楼。

CCPM舵机要求三个舵机是同型号的,严格的讲三个舵机行程必须是一样的,是配对配出来的。怎么,你的三个舵机还有一个是模拟舵机?那两个是数字舵机吗?这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PM舵机要求三个舵机是同型号的,严格的讲三个舵机行程必须是一样的,是配对配出来的。怎么,你的三个舵 ...

舵机行程小了吧,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我把遥控里的SWASH 选项里的 PIT 原来是 60% 调到 70%, 舵机行程就大了 正负螺距就能都增大了,  是这样吗?我的是 JR DSX9 控

网友C:
斜线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PM舵机要求三个舵机是同型号的,严格的讲三个舵机行程必须是一样的,是配对配出来的。怎么,你的三个舵 ...

3个舵机都是模拟舵机,都为同一型号,都是新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行程小了吧,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我把遥控里的SWASH 选项里的 PIT 原来是 60% 调到 70%, 舵机行 ...

swash是什么啊,还有那个PIT,我用的是天地飞9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斜线反向了?

什么斜线

网友C:
不知道你遥控怎么设置的。。。。
怎么一个舵机向下,另外两舵机向上的?(图中)

网友:
油门向上推,三个舵机向上,十字盘向上升,螺距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遥控怎么设置的。。。。
怎么一个舵机向下,另外两舵机向上的?(图中)

我对遥控设置一无所知,你能说下要调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