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2分钟前最新的1.07升级后试飞日志,喜忧掺半。

楼主(2013-07-25):
晚上下班来不及吃饭,把飞控升级到1.07,确实非常快,大概3分钟吧。我是直接加电,连接usb,
执行exe文件,也就是调参软件,最后一个tab,上面就有升级程序,点击,下载,然后复制到根目录下,
没有拆接收机。重新加电再看就已经是1.07了。下载文件才147k.

然后跑到附近的一个球场试飞。此时大概7:10pm.  先说不好的吧。我全程gps模式,钉不住,此时2级风吧。
看图88-119秒的时候,这区间我基本没有操作控,但是飞机画圈,半径2米左右,(此时卫星稳定9颗以上,
周围也没有磁干扰,因为是绿灯双闪) 如果不操控就炸鸡了,没有办法手动控制稳住飞机。

完整报告在这个,请客服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我判读有误。
http://www.xaircraft.com/blackbox/report.htm#2013_07_25_045137.250_45.1.04.00

出去办完事,回来的路上,找了一个空地,此时好像飞控正常,gps定位也准确,自己测试了2次自动回航,
都比较满意,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飞速返航,当你看到夜空中天空的一颗星星冉冉落在你面前,心里还是有一点点
激动的。把日志贴出来对比一下。原始链接如下:
http://www.xaircraft.com/blackbox/report.htm#2013_07_25_045137.250_46.1.04.41

问题: 1. 其实2个场地卫星数都差不多,为什么第一个根本钉不住,周围也没有干扰。gps模式下没有红灯或者黄灯,
              其实第二个附近还有树。
          2. GPS位置和速度精度多少算是好?第二次的位置精度和第一次差别不大,但是飞行完全不同。
          3. 其实如果飞机能稳定保持到第二次飞的水平,我就很开心了,但是好像gps定位时好时坏。
贴出来大家讨论。 我还是支持XA的,希望产品做得更好。

网友:
重新校准罗盘了没?

网友:
我的兔子不能弄这些的

网友:
升级完固件重新校准罗盘了没?

网友:
期待更多的1.07的测试...

楼主:
当然矫正了! 忘记写了。

网友:
我今天也飞,很稳定。楼主自动回航高度设定多少默认20米吗?

网友:
2米应该是正常范围吧

楼主:
回航设定为5米。

网友:
楼主的第二次飞行的GPS精度好于第一次。
GPS的定位精度,第一次主要落在2.3米左右,第二次则是1.8上下。
以我们的测试经验,2米的精度已经非常棒了。

另外,民用的GPS都达不到纹丝不动的程度的。关于GPS的民用限制,可以查找相关资料。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也许是机器没有调好或者楼主要求过高了~

网友:
旧的 LOG文件有否删掉?各种校正都做了吗??

楼主:
各种矫正都做了。

画圈降落的视频只有一个类似的。不是和上面log对应的。
http://youtu.be/FbrQ_aJvIO0

网友:
"我全程gps模式,钉不住,此时2级风吧。这区间我基本没有操作控,但是飞机画圈,半径2米左右,(此时卫星稳定9颗以上,
周围也没有磁干扰,因为是绿灯双闪) 如果不操控就炸鸡了,没有办法手动控制稳住飞机。"今天飞了和楼主同出一辙,同问?

网友:
请按以下步骤逐一排查:
1:检查GPS安装的箭头方向是否对准 飞控的箭头方向。
2:GPS模块下很近的位置,是否有电池导线(大电流导线),图传等设备。
3:是否更换一个场地问题消除,更换一个场地还请重新校正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