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垂直爬升900多米 用3s5000 还是用4s5000 时间长

楼主(2013-07-25):
f450 dji2212 电机 30a电调 飞越云台,gopro3,osd 图传,起飞总重达到了2000克了,1038的桨,大家说是4s5000,留空时间长还是3s5000留空时间长,两个电池一个520克一个390克,3s我飞到900多米,还剩10.9电,开始下降到地面100米时候就全油门也拉不起来,可能没电了拉力不够,估计一秒钟1米的下降速度,还好到最后我弟弟接住了,我是nazav2 垂直感度设定到了190了,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4s5000,还是3s5000留空时间长

楼主:
用4s的时候电机热有点,dji低电压保护,线损电压设定多少啊,大家的电压保护怎么设定的,一级和二级分别设定多少合适啊,3s和4s

网友:
兄弟,最近事够多了,歇歇吧,别弄的把真飞机整下来了!~

网友:
DJI的限高看来真由必要,建议DJI把高度限制掉,200米限高

网友:
这机子1200G都够了  再重了  飞机难受啊 把真飞机整下来  你就牛逼坏了 这已经超重了,不安全的,万一掉下来   指不定掉哪了  就算不砸着人 砸着小狗小猫 花花草草也不好啊  是吧

网友:
厉害,你的 osd 图传是哪一款啊,还有控,接了平板吗?

楼主:
图传就是大疆的,控是dx18qq,我感觉如果电量够的话还可以升高,我爬升时候是全油门的,估计更费电,升的时候osd显示3.5米,自重没办法啊加了起落架,云台图传,gopro,再加上电电池,就2000克了,到底用4s还是3s呢,谁续航时间长呢,不知道电机顶得住不啊。

网友:
dj就喜欢lz这样的人来活跃论坛气氛提醒楼主2212电机4s电不能用10寸桨,你非要用的话也可以去正腐大院里飞保证dj立马就火

网友:
用的什么OSD

网友:
楼主,你这样玩已经很不负责任了,还拖上你弟弟接飞机!!!!!

楼主:
用10寸的桨拉力大,油门低,2212应该能承受,就是可能会影响寿命估计,说了半天也没人回答,还是我自己,分别拿3s和4s,试验一下吧,看看续航谁时间长,不是不负责任,是想挑战一下能飞多高

网友:
我敢保证这个配置飞下来无论是3S还是4S,电机电调都热的烫手!绝对在70度以上!
而且炸机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上去容易下来难!

网友A:
4S比3S多四分之一时间。我3S  14分钟,4S18分钟。也在纠结桨的问题。
但是有人2212  1000KV都上1147了......很是不解啊。
DJI电机上标示3S  1038    4S  8045
我测试3S  4S时候用的是1038

网友:
低保一定要关掉。否则升高后果很严重,摔下来机子电池全都得毁。炸到人你更悔。低保只在低空时候有点用处。

网友:
我觉得你在挑战监狱门槛的高度

楼主:
今天傍晚我测试了一下电池,都是1038的桨,3s4000的电池bb报警设置3.6能够飞行8分钟,下来的时候有3.7 , 4s5100飞了12分钟下来后3.63,3s5100 飞了8分钟 3.8v ,垂直感度190 4s 5100 油门中位置能稳定定高,3s必须在油门上一格才能定高,电压低时候掉高,但是4s就不会掉高,一直很稳定,电机温度是很热,但应该不至于烧掉,15楼的 4s 和3s 都是多少毫安的,明天我再去实验一下,低电压保护还是不开安全,过放最多电池完蛋了,但也不会摔机,开了后,二级油门得推满才行拉起,但飞机自重大再加上飞的高,下来时候就危险了,如果f450 升级电机应该用多大的,如果还是用1038桨,4s5100 应该配多大电机和桨,才能对付自重20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比3S多四分之一时间。我3S  14分钟,4S18分钟。也在纠结桨的问题。
但是有人2212  1000KV都上1147了.... ...

你用4s电池多还是3s多,都是5000毫安的吗,dji2212电机我无论3s还是4s都很热,4s5100整机差不多2050克起飞重量3s比它少了125克,考虑过升级电机了吗,450应该怎么配才能高拉力和高续航呢,我想如果配的合理,保守说飞1500米也应该能行

网友B:
这机架最大负重1600g 楼主你已经到2000g了 飞到900M高电压剩10.9肯定是会坠的,我跟您配置差不多1750g飞下来电机已经烫的不能用手摸三秒钟以上(会烫伤),
您2000g想必电机因该会热到冒烟了吧!多旋翼还是别飞太高上去花四分钟下来可能就要六分钟了况且你自己想想看2000g的重量900M高自由落体,重力加速度状况下砸到人那会是啥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架最大负重1600g 楼主你已经到2000g了 飞到900M高电压剩10.9肯定是会坠的,我跟您配置差不多1750g飞下来 ...

看着osd电压在掉,就是抱着侥幸的态度拉高的,确实下来需要更长的时间,电机非常热,我感觉就是,下来时候,电压低拉力不够了,还好不是太快,接住了没有损失万幸啊,我今天试验感觉4s 很稳,电机和3s 热度差不多,我最先装的是个550,有点抖还费电,觉得大占地方,然后就做了450大小我很满意,我现在出去飞,都带个extra300非常暴力呵呵,minidlg我扔的也非常狠呵呵和f450拉高飞的我手心出汗 ,无论飞哪个我表弟都说注意别粉碎着回家时刻给我敲着警钟3个飞机 一堆电池,可以玩到手软,把车后座放到正好,不用拆机翼,除非专业航模摄影,我感觉带gopro450最合适了,精灵又太小了,不好扩展。就是觉得该给450升级一下动力,拉力再大些,希望大家建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osd电压在掉,就是抱着侥幸的态度拉高的,确实下来需要更长的时间,电机非常热,我感觉就是,下来时候 ...

還是用f550飛吧!f550比f450安全些,最少還有斷槳保護功能(供您參考)
畢竟所有裝備都不便宜阿!

网友:
最好不要挑战高度,我最高200米,再高无意义,你无非想航模摄影啊,何必呢

网友C(2014-01-02):
我想看你弟抓住飞机的那一刻的··你却把那一刻剪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看你弟抓住飞机的那一刻的··你却把那一刻剪掉!!!

没错 最关键的没有看到  我想看你弟弟 楼主

楼主:
好我找找把那段补上呵呵

网友:
你有一位很牛的弟弟。。。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尝试可以。安全第一。

网友:
接着飞机手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4s的时候电机热有点,dji低电压保护,线损电压设定多少啊,大家的电压保护怎么设定的,一级和二级分别设 ...

关掉电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