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如何解决船底方向舵漏水的细节

楼主(2013-07-25):
求助,关于如何解决船底方向舵漏水的细节,我给女儿做的小渔船,其他都很顺利,就是遇到了老问题,在安装方向舵时,老是会出现漏水或者叫渗水的现象,我目前使用热熔胶来填补,但是发现效果不太好,不知道大家在制作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请多指点下,最好附图。

楼主:
助,关于如何解决船底方向舵漏水的细节,我给女儿做的小渔船,其他都很顺利,就是遇到了老问题,在安装方向舵时,老是会出现漏水或者叫渗水的现象,我目前使用热熔胶来填补,但是发现效果不太好,不知道大家在制作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请多指点下,最好附图。

网友:
就像动力输出一样套个管子,垂直船底,高于最高吃水线,用热熔胶固定。把舵杆加长,舵机控制舵面加长的那个杆。猜想的。。

网友:
摸些黄油

网友:
黄油伺候

网友:
轴套高于水平面,看你的是贴船底。

网友:
尾舵的轴套高于水平面。

网友:
热熔胶没有AB胶粘的牢

网友:
这个问题首先舵杆与套管之间要有一个合适的间隙,间隙大了容易渗水,小了有阻力影晌模型的操纵。在舵杆套管顶端增加二道防水套,它们之间充满耐水润滑脂。第二舵杆套管的结构要合理与船底接触部分不单单只是一个小的管径面积大小的接触还要适当加大,类似土建施工中水池进出管道中防水套管的防水翼环的作用。第三在模型内部充许的情况下使舵杆套管高于模型吃水线。本人上图有点“不便”不知说清楚没有?

网友:
找根内孔大于舵杆2MM的管子  取高于水线尺寸的管子一段  在舵杆上当轴套   用  1MM铜线在舵杆紧密地绕几卷  每3卷一段取下共二段当着铀承  将二段轴承分别套在轴套二端并焊牢  在制作好的轴套里注满黄油扦入舵杆   在船底开好的舵孔套上舵系定位固定

网友:
我是模型改的  舵的轴用粗铜电线做的  套上铜线的胶片 基本就不能可能漏水了

网友:
舵轴上加个轴管,轴管高度高出水线

网友:
做模具用的司筒,外套和内针很密实,几十吨的压力都不漏胶

网友(2014-02-24):
我一般做舵系都是先502定位,再用AB胶弄一层。只要轴套高于水线就行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使用什么电子遥控器、线路板型号?

网友:
轴套要高过吃水深度, 接口处最好用环氧树脂密封

网友:
一个方法是高出水线  还有你的舵轴会漏水..本身也有问题. 配合好了 摸一层黄油 就是不超过水线 也没见有漏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