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线的问题,请教各位大大

楼主(2013-07-25):
在网上看冲浪者的图片,发现电机轴是向上倾斜的,那么整个飞机的推力线不是要低于重心吗,并且推力还有向下的分力,这不是变相增加了重力吗?本人感觉电机轴应该向上倾斜点,向上的垂直分力抵消点重力,并且让推力线高于重心应该好飞点吧   道理就像是  人提着重物  和顶着重物 一样吧

楼主:
沙发自己占,谢谢各位大大的指教啊

网友A:
可能会增加升力吧,稳定点

网友:
没沙发不说了

网友:
相当于下拉,正确,是克服加速(加油)带来的升力增加。减缓加油抬头,收油低头的现象。

网友:
这类飞机 ,其实很尴尬的

单间说来,就是“能飞”

网友:
整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吗

网友B:
飞机飞的时候有迎角,这样做推力线可以水平一点,还能减小推力产生的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增加升力吧,稳定点

升力不是由速度和仰角决定的吗  感觉没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飞的时候有迎角,这样做推力线可以水平一点,还能减小推力产生的力矩

大神  减少对哪个点的力矩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  减少对哪个点的力矩啊?

如果水平装的话会有一个低头的力矩呀,如果推力线通过重心不就没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水平装的话会有一个低头的力矩呀,如果推力线通过重心不就没有了吗

额,,大神的意思是  他的重心正好在推力线上了?  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大神的意思是  他的重心正好在推力线上了?  有道理

那道不一定完全在,总之低头力矩会小点

网友C:
因为要满足力矩平衡,有效推力肯定有损失的,所以从效率上说这种布局并非是最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要满足力矩平衡,有效推力肯定有损失的,所以从效率上说这种布局并非是最合理的。

恩,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道不一定完全在,总之低头力矩会小点

恩,明白了  但虽然减少了低头力矩  但感觉总体上效率还是变低了。。多谢指导哈

网友D:
这不是要降落么 把飞机往下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要降落么 把飞机往下推、

要降落也得先起飞啊,关键是他怎么起飞的?

网友D:
明白了。这样升力爬高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力不是由速度和仰角决定的吗  感觉没关系啊

往下推,反作用力作用机翼,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这样升力爬高快。

这样重力变相增加 升力其实没有增加  效率低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升力不是由速度和仰角决定的吗  感觉没关系啊

之所以你这样感觉是因为你潜水员做的不合格

网友:
简单来说,飞机抬头飞,螺旋桨水平吹风。

这飞机重心估计靠前,靠抬头(大迎角)增加升力,速度一定超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所以你这样感觉是因为你潜水员做的不合格

废话真多  说了让别人潜水后请把问题解答了  别不懂也说别人不潜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废话真多  说了让别人潜水后请把问题解答了  别不懂也说别人不潜水

由图可见,背推电机推力轴线与机翼(翼弦三分之一,既是升力中心,也是整机重心)升力中心产生一个向下向前的合力,又由于飞机在飞行中俯仰动作是以升力中心为动作的中心点(也即圆心)而动作的,背推电机在俯仰动作中心点的后方,因此还附加产生一个使机翼前缘抬高后缘降低的力矩以平衡背推电机由于轴线问题产生的向下的分力。当然,以上都是在理想条件和特定飞行速度下才能使向下的力矩和向上的力矩平衡,实际飞行此类飞机时我们不可能老一个速度,并且还是理想速度飞,所以此类结构的飞机设计就是一鸡肋,飞行性能不可能做得多好,除非使用混控,油门方向舵联动等功能才比较好飞,但这些是以牺牲动力为前提的,所以依然不尽人意。希望能帮到你。如有谬误,还请指正。

网友:
学习了。看帖不回有点不够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图可见,背推电机推力轴线与机翼(翼弦三分之一,既是升力中心,也是整机重心)升力中心产生一个向下 ...

谢谢回复,很详细,很认真,谢谢。
不过力不能被力矩平衡吧,力矩是力使物体旋转的效果力;而力是表示物体与物体的作用,两者不能平行吧。
我详细分析后,过程如下:
1、先分析在打升舵(使飞机抬头)之前,

如图  将飞机视为刚体,将推力平移到重心上,由刚体内平移力原则知道:刚体内平移力会产生一个使飞机绕重心顺时针旋转(即使飞机抬头)的力偶,然后再将推力分解成水平和竖直方向,
此时发现:除了 向后的阻力(阻止飞机向前滑行), 机翼的向上升力(有速度的条件下)和地面的支持力,并没有其他力对飞机作用。
所以,飞机的整体重力确实增加了,要飞起来所需的升力变大了。但因为有力偶的效果存在,所以飞机的抬头相对比较容易。
2、在打了升舵之后,由于气流对水平尾翼的作用,会分解出一个向下的分力,这个分力对重心点的力矩使飞机有抬头的效果,再加上力偶的效果,飞机有了仰角。
因为飞机升力与速度  机翼(翼型,面积)和仰角有关,所以此时飞机升力再次增加(有了仰角)。
有了仰角后,推力的向下分力会减小,从而使飞机相对容易起飞(但比一般轴线的飞机还是难),水平分力会增加,使飞机的速度更快提高,升力更快增加,然后飞机就起飞了。。。
3、飞机在空中水平飞行时,重力基本全由升力平衡。而一般轴线飞机电机会分担一点点重力。
相比较一般轴线的飞机,相同重量下,
此类飞机容易抬头,但变相增加了飞机重量,即变相增加了所需升力,并且滑动摩擦力稍大;当升力达到一定程度,飞机才能抬头,则它抬头的临界速度较大,并且他速度增长较慢
一般轴线的飞机,飞机抬头全靠水平尾翼,但变相减轻了飞机重量,并且滑动摩擦力稍小;它抬头的临界速度小,并且速度增长较快。
具体哪种轴线飞机的效率更高,或许得要实验数据分析。
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感觉一般轴线飞机效率更高点。
自己分析的,也不知道对不对,还是谢谢你的认真考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很详细,很认真,谢谢。
不过力不能被力矩平衡吧,力矩是力使物体旋转的效果力;而力是表示物 ...

你分析的挺对,这类设计就是以牺牲动力为代价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也不乏优秀机型,理论上来讲背推发动机的效率是要高于前拉机型的,实际上却又不是那么回事,原因很多,要想达到理想效果,所有细节都要考虑到,其实何尝飞机如此呢,工作,生活,做人。。。。。。。只要你没考虑到的,它就会在关键的时候出来麻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分析的挺对,这类设计就是以牺牲动力为代价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也不乏优秀机型,理论上来讲背推 ...

恩,做事得要尽可能的考虑全面啊。

网友(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