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550+WKM参数设置,有答案后放出无损无需打眼ATG脚架安装方案!

楼主(2013-07-25):
请教一下,WKM+F550+朗宇2212KV980+1047+3S6000MAH,感度如何设定?
如下的设定怎么样呢?求指点,哟正确答案后放出整洁的ATG高脚架安装方案!

网友:
WKM用这配置???????????

网友:
我晕 糟蹋了 怎么设置 要看飞行情况的 一般小鸡 感度稍高点 只是垂直设置的时候要已平飞 不掉高度为准 其他 没什么难的

楼主:
帮别人试飞控的,总是炸鸡,我也不能用我的XA650+双天当雷锋吧!

网友A:
老版本调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调参软件?

1.36版,5.20的固件!

楼主:
今天试飞,以上参数飞行,GPS模式下定点感觉总是左右飘逸半米左右,有风吹来(2级风的样子)机体有些抖动,求老手告知参数调整数值!

网友B:
WKM 4軸 240 240 240 250 150 150
         6軸 180 180 180 250 135 135
參考
PS:上不到4軸視頻

楼主:
引用 网友B:
WKM 4軸 240 240 240 250 150 150
         6軸 180 180 180 250 135 135
參考

谢谢,明天试试您推荐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