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亚拓550很不爽发帖子发泄一下

楼主(2013-07-25):
麻痹啊,在 小熊航模 花了70买的亚拓 550 黑色齿轮 一个伞齿太高稍微砸了下好了,另外一个连接尾传动轴的伞齿tmd的啊,貌似不直啊,安装了轴承各种卡顿啊,我操了啊,好卡的,卡的不行我都无奈了,我的亚拓550就这么残了~不行的换回白色的齿轮,我怀疑是不是买到次品了,问小熊也没反应,我靠了,坑爹有么有?

截止发帖550残废中。。。。

对付用吧,经过一系列蛋疼的乱砸,貌似卡的不是很严重了,就服用吧,现在换了RJX那个550m桨,旋翼头加速到悬停的过程中或者从悬停减速过程中总有个速度整个旋翼头带着机身晃动,,很激烈,,打到-2螺距能晃动的小。
用原厂的520桨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很轻

问题解决!RJX桨根尽可能拧紧。。。但不是拧死。。

网友A:
亚拓550齿有分模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550齿有分模数的

我买的34T啊,官方就这个模数

网友B:
现在亚托的配件有高仿的   朋友买到过   高仿的小齿  大齿   尾管

网友:
这个楼主发个图~大家一起研究探讨一下哈~

网友:
市场上绝对有高仿亚拓的件,单独看我是看不出来,只有和亚拓正品放一起才比较得出真假,我就遇到了仿的大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34T啊,官方就这个模数

34T是齿数,不是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亚托的配件有高仿的   朋友买到过   高仿的小齿  大齿   尾管

。。。。。我日啊。。。。有假货啊。。。。咋办。。。包装袋都扔了。。。反正那个齿轮表面在光的反射下有斑痕。。。。

楼主:
现在换了RJX那个550m桨,旋翼头加速到悬停的过程中或者从悬停减速过程中总有个速度整个旋翼头带着机身晃动,,很激烈,,打到-2螺距能晃动的小。
用原厂的520桨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很轻

网友:
中国特色山寨

网友C:
伞齿卡不一定是模数不对,很大程度上是啮合不好,将两个伞齿的其中一个向后窜一点就好了。方法是将伞齿轴承装靠,如果装靠了也卡,可用小错刀修磨伞齿根部,直到不卡为止。

网友:
有没实体照,出来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D:
黑色和白色我觉一个样,什么黑色降低扫齿几率,简直扯蛋。炸下去那力量金属都挂,何况区区几个塑料。还有黑色伞齿尼玛那做工。不知QC吃什么大的,唉

网友:
羡慕有大飞机的! 但是亚拓里面我最讨厌550E的那个头罩了  好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亚托的配件有高仿的   朋友买到过   高仿的小齿  大齿   尾管

都有了?本来想买几对黑色大齿用,看来要放弃这个想法了。

网友E:
把大桨做下动静平衡再用。

网友:
买配件看来还是要注意了。我就很奇怪,在两家买对转齿,一家的放在轴承里面卡的比较紧,一家不卡。

网友:
难道你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山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伞齿卡不一定是模数不对,很大程度上是啮合不好,将两个伞齿的其中一个向后窜一点就好了。方法是将伞齿轴承 ...

发现您的回复都很实用啊!

热心人啊!赞一个,很喜欢看您的回帖,受益匪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现您的回复都很实用啊!

热心人啊!赞一个,很喜欢看您的回帖,受益匪浅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色和白色我觉一个样,什么黑色降低扫齿几率,简直扯蛋。炸下去那力量金属都挂,何况区区几个塑料。还有黑 ...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大桨做下动静平衡再用。

RJX说出厂都做了平衡,我也不知道啊,我准备调一下飞机额双桨试试,,不行就得换桨了,,买的B品桨,好坑。。

网友E:
引用 楼主:
RJX说出厂都做了平衡,我也不知道啊,我准备调一下飞机额双桨试试,,不行就得换桨了,,买的B品桨,好坑 ...

有双桨肯定振,大桨最好做下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双桨肯定振,大桨最好做下平衡。

我是DFC头,DFc的拉杆当初为了安装方便把一头打了强力胶拧紧了,只有球头扣的那边可以调节,所以调节起来可能会麻烦些,不是很精准,差个零点几度,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DFC头,DFc的拉杆当初为了安装方便把一头打了强力胶拧紧了,只有球头扣的那边可以调节,所以调节起来 ...

你转起来看下,双桨有多大。

网友E:
打了强力胶没关系,把球头扣拆下,给拉杆加热再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了强力胶没关系,把球头扣拆下,给拉杆加热再拧。

双桨差距不超过0.2度,我是550 dfc现在用RJX550mm的B品桨,飞机在螺距2.6度的时候旋翼头狂抖咋办?

网友:
查主轴、笔轴弯不弯,大桨尾桨平衡不平衡,轴承有无虚位。

网友G:
桨不仅仅是平衡就可以,要求重心都得一样。你运气太差了,我见过很多人用RJX,人家都用得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桨不仅仅是平衡就可以,要求重心都得一样。你运气太差了,我见过很多人用RJX,人家都用得好好的。

牛师傅,,,,,,,其实用原厂的520mm桨貌似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换了550mm桨问题更加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