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帖子,捕食者的制作过程

楼主(2013-07-25):
图1中显示的是机身的原始制作,由底板,碳管,加强龙骨,V尾构成,机身长80CM,高7CM,宽10CM,隔板是一个梯形,上边宽70,下边宽90
采用的是5mm厚的KT板。隔板用了6片,中间开了方孔,方便穿线,底板开了槽位,方便机身侧板插进去。
最关键的是V尾的固定,如何让两个V尾的角度保持一致,还要牢靠,光靠胶水是不行的。图1中专门用了3个隔板来安装V尾,隔板要斜着开一条槽,保证V尾的KT板插下去刚好是斜着的,用胶固定住,这样就能保证V尾两边的角度是一致的。
把另外一边的侧板粘上去

整体粘好后的效果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0920  这是飞行视频

楼主:
加上机翼的效果

机翼装在机身的1/2处,机身对应位置的KT板内表面再贴一层KT板,装上筷子,做为机翼的固定杆用,用橡皮筋固定机翼

楼主:
装上前盖板,后盖板,后盖板并上一块木板,用泡末胶粘的,安装上电机

楼主:
装上垂尾和V尾舵机

楼主:
开始给它装轮子,因为是后推桨,机身一定要抬高,否则肯定打桨,所以做了个进气口

楼主:
前轮的特写,我特喜欢这前轮,整套轮子的总成是某业公司生产的90涵道J10炸了以后剩下来的。不过我做了爆改,原装的轮子问题多多啊

楼主:
前轮转向舵机,爆改过,里面钻了两个螺丝孔,以方便固定两边的木板这样子一来就牢固了

楼主:
起落架总成已经做好,直接用泡末胶粘在机身的底部

楼主:
整机做好效果图

楼主:
好了,汇报完毕,做得不好,贻笑大方了,砖头投向我吧,哈哈

楼主:
对了,忘记说了,称了一下重量,带上轮子,电池,全重920克,不带轮子,含电池是800克重量。不带轮子的飞行时间是15分钟以上,几乎都是1/3的油门,带了轮子大概也就10来分钟了

用的是3S2200mAH的电池,郎宇X2212KV1400,好盈40A电调。8060桨

网友:
等待炸机视频!!!  哈哈哈!

网友:
我想说:欧!我的天!

网友:
塞斯纳牌捕食者

网友:
捕食者的机翼和V尾都是在下面的吧??

网友:
多么朴实的捕食者

网友:
起落架是亮点,比飞机好。楼主再加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