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大进来指教一下么 60CM翼展 100G飞机用多细的钢丝做副翼?

楼主(2013-07-25):
如题哈。。。

谁能告诉我。用多大的钢丝来做副翼拉杆?

一般大家都是用2个舵机来控制2个副翼,像这类小飞机,用1个舵机就好了。可是买来的1MM钢丝感觉好硬。翼展不大,所以弯不过来。而且就算弯过来了。磨差力太大,对舵机的要求也高。现在我用3.7G舵机。拉力最高0.8KG一般都是0.4KG左右。

所以考虑换掉1MM的钢丝。考虑 用0.5MM的钢丝。可是本地没有卖。淘宝上钢丝种类又特别繁多

所以就上来问一下。0.5或者0.6MM的钢丝能用于60CM翼展的飞机么?主要是柔韧性和刚性哪种类型的合适呢?软的钢丝是哪种?多股的的么?单丝的是不是硬一点? 我考虑是要有点韧性,又不能给舵机太大阻力,能轻松的弯曲90度,并且控制副翼的时候套上套管出来的那一节钢丝还必须 有足够的刚性才能够推动副翼上下运动。

我自己感觉多股钢丝的话,比单根钢丝软,就怕推动副翼的时候会弯曲,拉倒没有问题。单根不锈钢丝呢。我 又担心刚性和弹性还是太强 磨差力大舵机能力有限 毕竟要控制2条钢丝 抽拉。

论坛里的DD们都用过。还望DD们不望赐教一二。。让我心里有个底。好让我知道我该买何种钢丝或者其他更合适的材料。

谢谢了

楼主:
有人告知一二么

网友A:
就用.06的吧,两者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06的吧,两者兼容

请问。0.6是用多股的还是单根的啊。不知道多股的够不够弹性,推副翼会不会弯曲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0.6是用多股的还是单根的啊。不知道多股的够不够弹性,推副翼会不会弯曲

肯定是单根的啦

网友B:
多股的肯定是推不动的,拉杆只能用单股的。为了保证虚量小,操控准确,还是粗点好。加工问题只有多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股的肯定是推不动的,拉杆只能用单股的。为了保证虚量小,操控准确,还是粗点好。加工问题只有多想办法了 ...

我也知道粗一点好啊。可是翼展小。弯曲的距离小。1MM根本就弯曲不动,太硬了 所以打算 用0.6的。

网友B:
你可以将钢丝先退火,弯好以后再焠火一下就行了。还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将钢丝先退火,弯好以后再焠火一下就行了。还是很简单的。

拜托。钢丝是抽动的,固定了形状。抽动的时候也是要变形的。还是用合适的韧性和弹性的钢丝才是上策啊。既然大家都同意用0.6的单根钢丝。那我就买这种吧。希望推得时候不会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