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的一些问题..麻烦各位朋友帮帮忙!

楼主(2013-07-25):
机架是800轴距的六旋翼.没挂云台.电池是6s10000毫安,电机恒力4822 390KV  1447碳纤浆  ..
使用wkm 严格按照说明书安装的..一切正常..但是罗盘活校不了..也是严格按照说明书校准 .. 三档开开关打到蓝灯亮然后抱起以飞机中心为圆心顺时针转一圈.之后绿灯亮 ,再机头朝下转一圈..按理来讲是白等常亮的..但是死活都是红灯闪烁.. 手机 电脑都百米开外的..钥匙皮带都解下来了..试了无数次..人都快转晕了..还顶那么大个太阳..哎..后来实在吃不消了..干脆姿态起飞..很稳定..后来切GPS也可以定高定点..但是有马桶效应.和上下浮动..而且姿态和gps模式下 直线前进会向右偏..不知道是不是没校准罗盘引起的..
另外还有今天碰上绿灯闪了..一次是在起飞前 在等满星起飞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天上..绿灯连续快速的闪几次..看说明书上是IMU数据丢失..又有朋友说是记录起飞点..高手朋友帮忙分析分析..不慎感激啊...
另附上首飞照片..谢谢

网友A:
指南针校准,要以机架为圆心,人围绕机架转而不是以人为圆心,拿着机架绕人转,很多人容易犯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校准,要以机架为圆心,人围绕机架转而不是以人为圆心,拿着机架绕人转,很多人容易犯这个错误……

三档开开关打到蓝灯亮然后抱起以飞机中心为圆心顺时针转一圈
兄弟 我是以飞机中心为圆心啊

网友:
*.绿灯连续快速的闪几次。看说明书上是IMU数据丢失..又有朋友说是记录起飞点..*

同问,wkm版本不断升级,搞得我们也有些乱了。

网友B:
.之后绿灯亮 ,再机头朝下转一圈半 而不是一圈(逆时针) 在天上的时候绿灯快闪是说明数据丢失 在地面通电后10秒左右绿灯常亮5次是说明飞控已自检完成   在通电后收到6星以上的条件下 过8秒后油门解琐 青灯连闪是说明自动纪录返航点 (绿灯和青灯要区别开来)
再接下来马桶效应 你就检查IMU和GPS有没装歪了 装的时候要用尺子量好再调软件   上下浮动 是因为高度不够地效引起  起码2米以上可以很好的定高

网友:
我帮不了,因为我不专这个。

网友C:
校准时好像要速度快点才能过关。把IMU数据线插好用热熔胶粘一下。你这两个问题我都遇到过。我就这么处理的。现在貌似好了。GPS闪绿灯我曾炸机一次,而且是全油门失控炸机,你要小心点。

网友:
绿灯好像是记录返航点 还有你的WKM什么版本的

网友D:
试看看GPS的插电松紧 有没有问题
我的參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7333

网友:
发觉没 影子更好看

网友:
复杂复杂

网友:
晕菜晕菜,我一般是这么处理的:“兔神,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后绿灯亮 ,再机头朝下转一圈半 而不是一圈(逆时针) 在天上的时候绿灯快闪是说明数据丢失 在地面通电后10 ...

兄弟谢谢你的耐心指教,不胜感激
照你说的校准的时候是逆时针旋转,是两个圈都要一圈半么  还是绿灯后要一圈半 ?
imu数据为什么会丢失呢 是干扰还是震动?
wkm飞还是蛮好飞的  要是没碰上这些事就真的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时好像要速度快点才能过关。把IMU数据线插好用热熔胶粘一下。你这两个问题我都遇到过。我就这么处理的。 ...

谢谢  我就是怕出问题所以转的很慢呢 难道是传说中的南辕北辙? 下午试试快转 呵呵

网友E:
我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看看GPS的插电松紧 有没有问题
我的參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733 ...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弟谢谢你的耐心指教,不胜感激
照你说的校准的时候是逆时针旋转,是两个圈都要一圈半么  还是绿灯后 ...

兄弟 你的这个问题,我的WKM也一直存在  我也是只能校准水平 然后绿地 在然后 无论如何都是红灯了 我不过我没装GPS 但是我的三档开关也是 GPS 姿态 和手动 还有就是我的 8旋翼 下架的时候 如果 油门低了 会 晃动的很厉害 摇摆的厉害 不知道你遇到过没有 在这请高人解答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 你的这个问题,我的WKM也一直存在  我也是只能校准水平 然后绿地 在然后 无论如何都是红灯了 我不过 ...

你没装gps还怎么校准呢   不明白哦
我的六旋翼快速下降也会抖  慢慢下来就没事  一起期待高人的出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装gps还怎么校准呢   不明白哦
我的六旋翼快速下降也会抖  慢慢下来就没事  一起期待高人的出现吧

朋友的 精灵也是 下降的时候会 摆的厉害 还有最近 8旋翼和4旋翼 都出现了 飞2个起来以后 重新换新电池 然后几个电机转速不一样 忘一面倾斜  等待高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谢谢你的耐心指教,不胜感激
照你说的校准的时候是逆时针旋转,是两个圈都要一圈半么  还是绿灯后 ...

开始蓝灯亮起是水平1圈 LED会变绿色 之后机头朝下转1圈半 成功后会亮青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蓝灯亮起是水平1圈 LED会变绿色 之后机头朝下转1圈半 成功后会亮青灯

兄弟  我除了蓝 绿  红就没亮过青灯和白灯  今天试了又试  还是不行  dji的技术电话死活打不通  哎  郁闷  欲哭无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档开开关打到蓝灯亮然后抱起以飞机中心为圆心顺时针转一圈
兄弟 我是以飞机中心为圆心啊

说明书是说沿水平方向旋转飞行器(约360度)直至绿灯常亮,进入下一步,看清楚是水平方向,旋转飞行器而不是水平方向旋转人,每次都能正常校准,没出现问题,都是顺时针方向,图列标的很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  我除了蓝 绿  红就没亮过青灯和白灯  今天试了又试  还是不行  dji的技术电话死活打不通  哎  郁闷 ...

不可能的dji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8成是你超做问题 之前我也是这样 后面请教泡泡大师才得以上天
上个泡泡大师的视频 认真看看你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的  要是都正确那就是软件没调好 或GPS IMU没装到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66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的dji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8成是你超做问题 之前我也是这样 后面请教泡泡大师才得以上天
上个泡泡大 ...

兄弟 我不是说大疆的东西有问题..你发的视频我看了下 我的做法和视频里的一样..但是就是校准不了..今天我吧线都拆了..重新焊一下电源线..看看是不是以前的焊有磁场..哎..任何可能都要考虑..谢谢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帮不了

呵呵 帮不了没事啊..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看看GPS的插电松紧 有没有问题
我的參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733 ...

不是插头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