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跪求螺距调节问题,折腾了几天了,没整好

楼主(2013-07-26):
新入亚拓500,现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螺距调节的问题,在油门锁定的前提下,电机跟电调之间拔了两根线,。 油门摇杆在中间位置各连杆平衡,大浆跟副翼平衡成0度,并测得最大最小螺距正负十一度,一般模式时,我取三点-4、5、11,不知道这几点适合新手航线悬停吗?负4度的时候油门最低位置得到螺距第一点为34%,第三点五度时候是46%,可是油门推到中间位置的时候测得度数只有3度的样子,油门推到最大又是11度,又是对的,不知道怎么调了,为什么油门在中间位置不是五度啊????还有个问题就是油门锁定的时候,油门曲线跟一般模式竟然是一样的,不知道大家的是不是这样???感谢感谢!!!遥控是T8Fg,手机打字的,急啊还有就是大家在测螺距的时候是两边都测还是以一边为基础浆测??我的在调好螺距之后,在基础浆观察(就是刚刚调的那根浆)得到油门摇杆中间位置是0度,而换另一边浆测得中间螺距又不是0度了????该调哪根连杆啊??电直就是老火啊,我原来飞固定翼的

网友A:
一般飞行螺距大概为 -2  0  10,3D模式一般都是-10  0  +10

网友B:
-4、5、11 不适合悬停吧

网友C:
油门推杆推到中间位置(中立点)时螺距为“0”,也有一些人将油门推杆推到中间位置设为+5度的,这种设置太老了,因为它与3D螺距不协调早己被费弃。你的控螺距曲线图应该是5点的,第一点设置为-2度,第二点设置为-1度,第三点(中间点)设置为0度,第四点设置为+5度,第五点设置为+10度,这样设置才好。3D虎是-10  -5  0  +5  +10,给你一个图片是我的螺距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推杆推到中间位置(中立点)时螺距为“0”,也有一些人将油门推杆推到中间位置设为+5度的,这种设置太老 ...

万分感谢。我的控是可以设置五点,我是初学者,想问哈前辈,在油门锁定的情况下螺距设置跟一般模式螺距设置一样吗??在就是油门曲线设置的问题,好像锁定模式跟一般模式是同步的我设置为0、55.5%,75%85%100%不知道有问题吗??另外我发现我这架电直在基础浆的时候测得螺距是0度(油门摇杆在中间位置),但是在测另外一块大浆的时候不是0度,不知道怎么调了,求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11 不适合悬停吧

正准备改,按照三楼前辈的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我的控是可以设置五点,我是初学者,想问哈前辈,在油门锁定的情况下螺距设置跟一般模式螺距设 ...

楼主可以按我的图片设置,油门锁定与螺距设置没有关系,油门锁定后只是推油门电机不转了,但舵机是可控的。你说的各种百分比可以不去管它,按图片设置就行了。
两个桨螺距不一样时,可以打开桨夹球头扣,单独调长调短球头拉杆就行了。

网友:
按照2楼的参数飞吧

网友:
MLYSY2008 可是老手,遇到他LZ你真幸福啊。。。。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油门推杆推到中间位置(中立点)时螺距为“0”,也有一些人将油门推杆推到中间位置设为+5度的,这种设置太老 ...

这是新的螺距调法?那油门曲线又怎样调?中点要设成什么值好?我现在中点螺距5度,油门6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飞行螺距大概为 -2  0  10,3D模式一般都是-10  0  +10

这是新的螺距调法?那油门曲线又怎样调?中点要设成什么值好?我现在中点螺距5度,油门6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飞行螺距大概为 -2  0  10,3D模式一般都是-10  0  +10

都知道螺距是这么调,问题是调整后控里的螺距和大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比如你说的一般飞行螺距大概为 -2  0  10,这是控里的参数,那么对应的大桨螺距也是-2  0  10吗?如果对应的大桨螺距不是-2 0 10又该怎么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新的螺距调法?那油门曲线又怎样调?中点要设成什么值好?我现在中点螺距5度,油门60%

油门曲线比较好调,可以这样做,最低点为0,最高点设置为60%,可以设置为一条直线,也可以设置为中间略凸的一条曲线,根据个人的喜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都知道螺距是这么调,问题是调整后控里的螺距和大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比如你说的一般飞行螺距大概为 -2  ...

-2 0 10就是大桨螺距, 控里的曲线大概是-30 -15 0  50  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是新的螺距调法?那油门曲线又怎样调?中点要设成什么值好?我现在中点螺距5度,油门60%

油门曲线和平时的差不多,我的是0  35  60 80 100,悬停位置大概在60%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 0 10就是大桨螺距, 控里的曲线大概是-30 -15 0  50  100、

那大桨最高螺距要是达不到10度呢?该调哪里呢?

网友:
看过很多调整螺距和油门曲线的帖子,但多数都是有前提条件才能调好的,比如说:电子设备调试正常,各通道连接正确,方向正确。熟悉遥控器各项菜单,明白各菜单对应设置的内容。
我现在的飞机是电子设备调试正常,各通道连接正确,方向正确。
但我不是很熟悉遥控器各项菜单,各菜单对应设置的内容。
特别是炸机后总说要大桨平,舵机臂平,新手螺距要调整到-2度,可具体到底该怎么调呢?
听说是先调3D模式,在调普通模式,调3D模式是不是要把3D开关打开,熄火开关打开?油门摇杆在中间也就是50%的位置?这时候的大桨螺距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大桨最高螺距要是达不到10度呢?该调哪里呢?

SWASH里的PIT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WASH里的PIT

SWASH里的PIT
这两个英文单词看到过很多次,不太懂,我是天7中文的,具体到天7控,应该调哪里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SWASH里的PIT这两个英文单词看到过很多次,不太懂,我是天7中文的,具体到天7控,应该调哪里呢,谢谢

...

没 用过天7,是找找混控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和平时的差不多,我的是0  35  60 80 100,悬停位置大概在60%左右。

中点螺距0度,油门60%?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油门曲线比较好调,可以这样做,最低点为0,最高点设置为60%,可以设置为一条直线,也可以设置为中间略凸 ...

MLYSY2008 老师您好 可以把您的螺距和油门曲线说一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按我的图片设置,油门锁定与螺距设置没有关系,油门锁定后只是推油门电机不转了,但舵机是可控的 ...

M伯灰常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点螺距0度,油门60%?

设置成抛物线,飞航线之类不会因曲线变化太大而忽上忽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MLYSY2008 老师您好 可以把您的螺距和油门曲线说一下吗?

给你一个图示,可以根据图示任意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M伯灰常热心

这是应该做的。

网友:
M看到你很多帖子很受启发能加网友吗QQ987141314我是新手加不了你,如果可以请加。

网友:
总是潜水没有人带进步很慢的

网友:
记号,马上要装机了

网友:
你的螺距曲线在50油门左右肯定错了,也就是5的时候对,然后你再推螺距曲线就变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