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120级飞机推荐。

楼主(2013-07-26):
本人新手,正在用f47练习,打算入一台120级的,看中华科尔的v120d02s这款。性能应该不错,在某宝上看到聪少直营的店,打算在哪里买,可以帮我全部设定好,只是纠结中,1k多大元弄个小鸡合适不,心里想着至少可以在家里飞飞。大机不敢飞,怕伤人。类似这款小鸡的有其他推荐吗,各位。

网友:
表入华坑,FBL100,模拟器+450

网友A:
楼主跟我一样,我之前也玩F47,2个月前进了02s,X少那买的!现在在家到处飞了!不过打到还是会流血的!跟F47完全不同手感!买回来还得从头学起,不过快很多!120的出场率还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跟我一样,我之前也玩F47,2个月前进了02s,X少那买的!现在在家到处飞了!不过打到还是会流血的!跟F4 ...

谈谈感想啊,我也有个借鉴。类似f47那种家中飞行的事故。在02s上会造成什么损伤。我的f47在家中小炸,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不是打墙上就是扫中桌布,桌腿,空中直接砸下来倒是没有过,我习惯在落地的一瞬间全油门一次,瞬间归零。可以把冲击力降至很低的程度,虽然也是躺地上,但是都不重。

网友:
反正不要炸到人就OK啦'在家里玩刚开始压力会比较大,因为跟47不是一回事,马达生,桨声,很比较大!刚开始玩要小心,一定要摸清楚6通的手感、不要一位像玩47那样!从对尾开始适应!我那时候买回来秒炸!建议你副产舵机齿买多点吧,还有锥齿,尾管,买回来就改碳传动轴吧有好处!拉杆也买多一套!

网友B:
130x  另一个选择 适合家里休闲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x  另一个选择 适合家里休闲

麻烦不要坑新手 谢谢

网友:
120尾巴会叫你发疯的,小炸都要换尾齿,麻烦的一笔,不过像我这种修机自虐狂还是喜欢的

网友:
还行吧。小机选择少点

网友:
如果炸鸡少的话入120d02s还是不错的选择,我现在玩的就是这个小鸡 还有一台450  还是小鸡的出勤率高的多 没事可以在家飞飞,这个机子轴传的草地切熄火炸鸡炸过很多次 基本没损失,但是在家里随便轻微的扫桨就够你修的,所以这个机子我认为当入门练习机很不合适,如果是入门新人还是选择尾电机的比较好,方便修理,有更多的时间来练习。  我现在的d02s已经有半年没修了  哈哈  希望能给你点帮助

楼主:
恩,我看了一下坛子里的关于这只鸡的帖子,改装的,故障的,调试的,争议也比较大。的确不太适合新手用作练习机使用,而且价格有点高,特别是配件方面。再考虑一下其他的吧,谢谢楼上的各位。fbl80如何,小小鸡。呵呵

网友C:
这是一台不错的机机,可以室内爽飞的,杀伤力不大,伤人的情况主要看技术,技术不好离远点飞,及时熄火问题不大

网友:
其实,120,450,需要的都差不多,技术,场地(小场地也要看技术),维修费用。
再小的就不一样了,虽然电机坏的快些,但是换了就恢复了,确实禁摔。但是家里飞,需要很高的技术,不如在外面。

网友:
这么小的不合你

网友D:
新手,先问问看,自己会修机吗,就算会修,修好后,飞行手感和之前不同了又怎么去调整,有很多问题,建议先入fbl100,100级别的对你来说还是妥当点,而且维修方便,120的还是等以后会飞航线了再入不迟,不过到时候估计你就不会喜欢120了,直接250或4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台不错的机机,可以室内爽飞的,杀伤力不大,伤人的情况主要看技术,技术不好离远点飞,及时熄火问题 ...

是指o2s还是fbl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先问问看,自己会修机吗,就算会修,修好后,飞行手感和之前不同了又怎么去调整,有很多问题,建议先 ...

恩,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修机,动手能力我有,但是还不会修,所以要慢慢来,fbl100好像停产下架了,fbl80还在,厂家说好像会出fbl100的无刷版和fbl130.我是想先买个好点的控d10.然后用这个控可以练模拟器和控小飞机。现在我用着sm600模拟器,但是很差,不太好使,不能练习设定遥控器。只是不知道用d10能控fbl厂家的小鸡不,比如fbl80它有个带高频头版的,但是不知道如何和d10进行连接,d10好像没有连接外置高频头的接口啊,它只有个usb口(连接电脑升级用)还有个音频插口(插狗用)。买国外厂商的控又怕全部是英文,更难上手。很纠结啊。

网友:
d10控驰远的要高频头的,飞地平线的刷机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o2s还是fbl80?

02S fbl80杀伤力更小了

网友:
速泉的WASP NANO CP 好,配件也便宜!!!!

网友E:
先飞100级的吧,不需要120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