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GS云台増稳 FY zyx-GS 舵机无输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7-26):
FY zyx-GS 舵机无输出是什么原因?

感谢FY 问题 已解决,,原因是软件用错了。。我用的是1.2的。。

我的是1.1的软件。

网友A:
进电脑检查一下有无陀螺姿态,软件里打开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电脑检查一下有无陀螺姿态,软件里打开舵机控制。

1-有陀螺姿态
2-动摇杆有参数变化
3-可以切换mode 2和1
4-打开舵机开,会报错如图

楼主:
请求帮忙!!

网友A:
报错是因为云台没有放平,基本平就可以打开舵机了。

网友:
软件内
加速感度
累积感度
不可以零度

网友B:
差USB不上电 开软件选择com口 接着上电  在调参左下方有舵机 开和关  你点开 拿着云台或者动陀螺仪多久就有反应了
如果晃动过大 舵机是会自动关闭的 所以最好是陀螺仪粘在云台上 在用手晃动云台 最好放上相机 在试着调三个舵机的参数 一点点找到最佳增稳参数  就好了

网友:
复杂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是因为云台没有放平,基本平就可以打开舵机了。

是放平的,这个问题 我也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USB不上电 开软件选择com口 接着上电  在调参左下方有舵机 开和关  你点开 拿着云台或者动陀螺仪多久 ...

现在是舵机不动,

陀螺仪一直在云台的。静了很久的,

在调参左下方有舵机 开和关  你点开         点开没反应。。。。

网友:
这个陀螺太差,我的单独一个轴无输出,寄回去给飞越检查,拖了一个多月了还没消息,前几天打电话了,也一直给我拖着,飞越太差劲了!!!!!!!!!

网友C:
你感度项有为0的项,请将为0的项都设置为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感度项有为0的项,请将为0的项都设置为1,就可以了

我改过非 0   然后写入FLASH   我重心上电后,又为有.0的出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改过非 0   然后写入FLASH   我重心上电后,又为有.0的出现。

我看了下,你重刷下固件,你的固件版本为:xxxx,好像固件版本和软件版本不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下,你重刷下固件,你的固件版本为:xxxx,好像固件版本和软件版本不对应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但新手没用过。只能摸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排除问题。。

如何才能查出当前版本,

我用的是1.2的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但新手没用过。只能摸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排除问题。。

如何才能查出当前版本,

根据我之前用过的经验,你的应该是1.1的固件,你到飞越官网上下载1.2的固件,按照说明书上升级就行了。
刷固件不用担心,刷不成功可以重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之前用过的经验,你的应该是1.1的固件,你到飞越官网上下载1.2的固件,按照说明书上升级就行了。
...

好的,,我晚上试试。谢谢leekw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之前用过的经验,你的应该是1.1的固件,你到飞越官网上下载1.2的固件,按照说明书上升级就行了。
...

感谢FY 问题 已解决,,原因是软件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