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1:16 坦克改用3S 12V电可行吗?还有想改用富他爸T8FG控。

楼主(2013-07-26):
如题:恒龙1:16 坦克改用3S 12V电可行吗?还有想改用富他爸T8FG控。不知道这两个想法可不可行?

网友:
用12V电可以,但先要实现你第二个想法

网友A:
可以,首先原车的控制模块去掉,电机和波留着,弄俩有刷双向电调,插T8FG接收上随意两个通道(依你个人习惯),

电调插接收机时注意其中一个电调的电源线要从3P杜邦头里取出来(正负任意),只接信号线就好(电调供电5V,两个同时供就烧接收机了),

然后在你控里设置所插两个通道的混控,设置好后,上3S,爽玩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首先原车的控制模块去掉,电机和波留着,弄俩有刷双向电调,插T8FG接收上随意两个通道(依你个人 ...

断开一个电调的BEC供电是为了防止2个电调BEC输出电压不一致,造成烧电调的可能,与烧接收关系不大。

网友:
楼上的 都是高手

网友:
同意石头兄的看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尝试一下改装,到时上图

网友:
3、4楼的哥是改电路的高手!

网友B:
按三楼的改法,是不是就变成两通道只能前后左右走的了..然后还得买各种控制板?

网友C:
楼主 你怎么不用14MZ玩~~

网友:
坦克要用板控的,枪控也行,但是改装功能受不少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怎么不用14MZ玩~~

因为目前在用T8FG控飞灰机不想再买其他遥控器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首先原车的控制模块去掉,电机和波留着,弄俩有刷双向电调,插T8FG接收上随意两个通道(依你个人 ...

您好,我是新手,请问恒龙的豹2。
我用11V的3s锂电把控制板烧了,现在又买了个新板和双向电调,这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三楼的改法,是不是就变成两通道只能前后左右走的了..然后还得买各种控制板?

有种功能叫混控
我改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780

这样就是没有声组,其他功能基本都有,毕竟接收机有8个通道,用了4个还剩4个。。

开炮,开关前后灯什么的看心情随便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是新手,请问恒龙的豹2。
我用11V的3s锂电把控制板烧了,现在又买了个新板和双向电调,这样就可 ...

我改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780

不需要控制板。。。。任意能设置混控的遥控器都能办到

这是没米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