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 和V2上330轴距

楼主(2013-07-26):
同样都是默认感度,NAZA V2很稳定,SX会有抽搐的现象

网友A:
sX默认感度只适应650架构,其它机型需适当调整~

网友B:
我用过SX在异形机架上、在六旋翼上也都是默认感度 稳定性挺好的  影响稳定的因素好多不知道是飞控 看你电机电调还有浆调试的怎么样 配置也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X默认感度只适应650架构,其它机型需适当调整~

那330的轴距该调到多少?

网友:
调小感度。默认是1.0 合适 x650大小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SX在异形机架上、在六旋翼上也都是默认感度 稳定性挺好的  影响稳定的因素好多不知道是飞控 看你电机 ...

同样配置,拆掉SX换上NAZA V2稳定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配置,拆掉SX换上NAZA V2稳定很多

稳定是需要感度配合的。
SuperX的调整参数已经非常简单。拖动感度,降低一些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