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上的400mW 5.8G图传发射机频道

楼主(2013-07-26):
TB上的400mW 5.8G图传发射机频道
实在错得我。。。。
重新整理一下实际的对应频道

卖家/说明书上写的频道

楼主:
双5.8G图传 (一山寨+AVL58)
山寨负责纯图像   CH5
AVL58 附加iOSD  CH8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是有这个问题,厂家太不负责任。

网友:
标记一下,以备查阅。
谢谢lz。

网友A:
啊?我也是这个发射,难怪我距离那么近呢,楼主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我也是这个发射,难怪我距离那么近呢,楼主怎么测出来的?

用DJI的AVL58一个一个频道去对 俺的频率计只能到2.5G 5.8G只能用这种土办法了

网友:
这个图传可能又是贴牌生产的!

网友:
我买回来就发现了,ch1正好对应ch8,其他没试

网友B:
其实就是反着看就对了的,大多数山寨的图传都这样,一早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比较坑人!

网友:
接受发送  调成 一样 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反着看就对了的,大多数山寨的图传都这样,一早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我那只反着对 接收发射同一个都不成....

网友:
留个印~方便查阅

网友:
這沒有統一的規範嗎?可能連廠家也搞不清楚。

网友(2013-09-14):
我也看看是不是上当了

网友(2014-03-19):
你的微单上去是怎样的设置参数?手动?自动 ?我上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直就感觉是糊掉的

网友:
我也是飞出100米左右就开始雪花飘飘了,频道就是按照说明书上的那种调整,一直还以为是虚报功率,还给我炸了一会。现在改过来,明天去实测一下,希望有用,顺便留个印,方便查看

网友:
所以咱們就一直換大功率  (因為80M開外就雪花了)
跟一堆天線...........

网友C:
据说400MW效果最好的是4频道,试了一下,还真是

网友:
奸商坑人呀

网友:
我的发射是TS351,接收是一体,最清晰的是拔码12在数字这边,34是另一边。不知是几频道,频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400MW效果最好的是4频道,试了一下,还真是

  朋友 应该用的 是 3.4叶,    现在  厂家 一般  做的 天线都是 以34频道为基础的 所以 效果 较好

网友:
请教楼主,我的是200的,现在的状况是有时候亮(亮的时候有雪花)有时候暗(暗的时候几乎看不见)测试的时候设备都放在桌子上,是像你说的通道不对引起的吗?各个通道我都试了,只有一个通道能显示画面,剩下的蓝屏。帮下小弟,谢谢

网友(2014-05-20):
频点 1 123上
频点 2 1下23上
频点 3 13上2下
频点 4 12下3上
频点 5 12上3下
频点 6 13下2上
频点 7 1上23下
频点 8 123下
黑色代表开关的位置!123组合调试频点 拨码4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