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视频,好几次差点炸机

楼主(2013-07-26):
发个视频,好几次差点炸机

视频没有拍好,
有点出位了
新手瞎飞

这个是1分50秒也差点炸了

网友A:
有副翼450吧?

飞的挺好,那下被草把脚架钩住了,好悬,450力量够,又松脱了~

网友:
装个无副翼系统得了,节约炸机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450吧?

飞的挺好,那下被草把脚架钩住了,好悬,450力量够,又松脱了~

呵呵  是副翼的,升降舵现在有点抖。尾巴会跳

网友:
多练模拟吧,练多了你就会说那不是差点儿炸了,只是玩玩而已

网友B:
感觉油门曲线设置的太敏感了,还有配套的螺距曲线,只练悬停的话,可以用水平油门曲线0-75-75-75-75,室外飞怕有风,可以给负螺距,设置到负2度到正7度或正9度,飞高速航线也足够用了,这样空中的稳定性要好很多,油门手只控制螺距值,而不是同时控制油门和螺距值,油门低于中位时,也不会掉转(水平油门曲线的优势),螺距曲线设置的再柔和一些,飞悬停会很稳~~~

网友:
话说楼主还是飞的很稳得,假以时日定能有质的飞跃。

网友:
你这个高度,掉下来完全没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油门曲线设置的太敏感了,还有配套的螺距曲线,只练悬停的话,可以用水平油门曲线0-75-75-75-75,室外飞 ...

感谢兄弟的指导,我现在螺距是-2    6   9  油门是   0   30  50   70   100  是不是油门要调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的指导,我现在螺距是-2    6   9  油门是   0   30  50   70   100  是不是油门要调下啊?

你可以试试我推荐的油门设置,如果感觉油门太高,可以再降低一些,全改70或是65,但要与对应的螺距值匹配,否则油门值(转速太低,再对应较高的正螺距时)电调会出现发热情况,极端情况会烧电调~~~

油门值(电机转速)要与对应螺距值匹配~~~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2013-09-30):
炸炸更健康

网友(2014-07-05):
没别的意思哦   不过螺距使用还要加强哦

网友:
举个例子  手动 自动 刹车的时候点头现象   不过本人专业手动 !有副翼无副翼其实就是修正频率多少而已,操纵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炸吧炸吧,提高技术

网友:
飞得还不错,比我好

网友:
还是要多练习模拟器

网友C:
不要急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