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舵机的选择

楼主(2013-07-26):
直线
舵机
和电磁舵机
1.哪个费电?
2.各有什么优缺点?
3.都可以做比例控制?
4.室内慢飞机合适用哪个舵机?

网友A:
坐沙发顶。
请楼下讲解。

网友B:
坐报纸顶
请楼下讲解。

网友C:
请楼下上来的讲解

网友D:
我在地下道顶 下人来答

网友E:
赶紧就坐,等老师上课

网友F:
兵哥最坏,占着沙发,不解答

网友G:
好久不见小猪....保持队形,等下面高手回答

网友H:
室内慢飞机合适用直线舵机,其它不知。

网友I:
菜鸟 你这个问题 问的很好 楼下正解 我也是菜鸟

网友J:
4个问题,一个答案,楼下的解答{:1_73:

网友D:
一个个占着好位置来伤楼主滴心 新手来答两个吧 费不费电不定因素多个 相对来说直线舵机费电 都可以做比例控制滴 下边给我给力点啦

网友K:
我勉为其难的确定第3个问题,都可以做比例控制,直线的精准点。俺也菜鸟,楼下给力。

楼主:
谢谢, 答案差不多有了~

网友L:
保持阵型,等楼下答案

网友M:
等楼下答案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