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不会安装superx。各位模友帮帮我!!!

楼主(2013-07-26):
暑假到了,我却不能玩xa!如果大神,各位模友帮帮忙,小弟将不胜感激!前些日子收到了xa650pro,superx还有 天地飞9通遥控器,现在如下图,接收机的5,6,7通道分别与IO模块的[M],[S],[G]相连,

       然而,大家看下面的照片,天地飞9通 遥控器上根本就不能更改 第六通道,可以更改的是第5,7,8,9通道,于是我将本来要与 第六通道 相连【S】连接到了 第8通道,在遥控器与接收机对码完毕之后,问题出现了。

我将xa上电以后,这时遥控器没有打开,superx指示灯是绿闪的,接收机指示灯红色。遥控器开机后,如下图,superx指示灯红闪,接收机指示灯灭

这是怎么回事?

接收机连接错误?谁能告诉我怎样连接?到现在为止,我试过很多种连接方法,可是红灯还是亮,遥控器还没有使电机转过。。。。

网友:
女神,给跪了。。。EVA

网友A:
我没用过天地飞,不过我觉得都应该差不多的,你严格按照说明书设置遥控的正反舵了吗?有舵机的话先单独将接收机连到舵机上,试试遥控与接收机的对频是否正常,好的话再将接收机连接到飞控试试,不过你说的不开遥控器,给飞控上电闪绿灯有点诡异…正常不开遥控器的话闪红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楼主

谢啦,不过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天地飞,不过我觉得都应该差不多的,你严格按照说明书设置遥控的正反舵了吗?有舵机的话先单独将接 ...

我是纯新手,舵机是什么?

网友C:
LZ你是把8通道开了吧???也就是你启动了安全模式了吧???连接应该没错的。。。应该是打了安全模式。。安全模式红灯的是

网友:
还有。。先开控再上电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我的是X6飞控,遥控和接受都是好的,飞控通电后,蓝灯闪了几下,红灯就亮了,说明书说是接受没连好,求连接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是把8通道开了吧???也就是你启动了安全模式了吧???连接应该没错的。。。应该是打了安全模式。。安 ...

即使是安全模式,楼主在不开遥控的时候给飞控上电,飞控闪绿灯也是不对的(楼主没开控,飞控上电闪绿灯)

网友D:
你的遥控器是处于固定翼模式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遥控器是处于固定翼模式下么?

不知道啊,怎么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是把8通道开了吧???也就是你启动了安全模式了吧???连接应该没错的。。。应该是打了安全模式。。安 ...

反正就是不好用,遥控器不能控制飞机,飞机不能飞。

楼主:
那么到底怎么才能飞起来?

网友:
楼主啊,还是在论坛里多潜潜水,学习一些模型的基础知识吧,别只在多旋翼板块呆着,关键时候不仅能挽救你的钱包,还能挽救生命

网友:
别虾折腾了,不行就找售后返厂吧,

网友E:
如果连舵机和飞行模式都不知道,别人很难帮到你,只能找附近的熟手帮你,我的是天9,映射到通道6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连舵机和飞行模式都不知道,别人很难帮到你,只能找附近的熟手帮你,我的是天9,映射到通道6 没有问题
...

可是通道设置里没有第六通道啊,你QQ多少,能加个好友吗?

网友:
把遥控器设置到固定翼模式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