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玩帆船现在练习模拟,有事请教,看图片!

楼主(2013-07-26):
帆船驶向左下角窗口的灰色两点之间,顶风。这种状态下要走z字形路径才正确吧?初玩术语不清,请大师们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奧途

有點忘了這遊戲的標示方法,憑一般知識回答一下。

這關應該是考驗操作者對風向偏移後如何選擇最佳路線的測驗。一般起航線(下方兩個灰點之間) 到第一標之間一定是正迎風,但有時佈完標後,風向又變了,若時間允許,一般大會會重新佈標的。但若不重佈標,駛帆者應該選擇最佳的一的方向來行駛。這個例子上,風向往左偏 (綠線跟紅線夾角的中間是風的來向),這時就要採取大部分時間左舷的跑法(船往右邊跑),才是做短路徑。
因為迎風標在迎風死角內,所以至少一個迎風轉向是需要的,但一開始要先跑左舷還是右舷,都無所謂,只要不要跑過頭就好了!
每一關的時間都是算的很緊的,一旦浪費了一點時間,就過不了關了!

另外,我有注意到右下角有五個360度的紅色警告標誌,這表示你已犯了五次規,,必須執行五次360 度迴轉才能解脫,否則就算時間內到了終點,仍不算分。

你可以選擇藍色或黑色路線,藍色路線乍看多轉了一彎,但他在右舷這個航段中(途中藍色較短的那段,不是標區那段 ),佔了戰術上的優勢,只要有遭遇,黑色路線過來的人都要讓他。
尤其是大家水平都類似情況下,戰術運用就很重要了! 不過我沒接觸過遙控帆船比賽,大家有沒有真的這麼計較規則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船走八面风,帆的角度是船与风向的平均角,位置在平均角的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忘了這遊戲的標示方法,憑一般知識回答一下。

這關應該是考驗操作者對風向偏移後如何選擇最佳路線的 ...

谢谢!您是高手!这图不是针对游戏而言,就想请教帆船从A-B点行驶,风向是B-A(顶风),船要行驶过去,要走Z字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走八面风,帆的角度是船与风向的平均角,位置在平均角的对面。

谢谢回复,您说的不太懂!

网友A:
是的,船往迎風走,一定要走Z字線。紅色線跟綠色線之間的角度,都是跑不上去的!

左舷船的意思是,風從左邊來,所以船頭實是指向右邊的 (迎風的情況下)。 兩船遭遇時,最高法則就是左舷船要讓右舷船,跟汽車一樣,發生碰撞時,交警也是以此來定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船往迎風走,一定要走Z字線。紅色線跟綠色線之間的角度,都是跑不上去的!

左舷船的意思是,風從左 ...

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您说的不太懂!

给楼主一个示意图,可以从该图中推算其它风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示意图,可以从该图中推算其它风角。

这个好一目了然,谢谢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一目了然,谢谢哦!!!

不客气!

网友:
好难学的样子啊

网友C:
请问 楼主 这是什么 模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楼主 这是什么 模拟器啊?

VSK5 游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VSK5 游戏

非常感谢,不错的游戏~

网友D:
正在想玩帆船,请问这模拟器叫什么名字?需要加密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想玩帆船,请问这模拟器叫什么名字?需要加密狗吗?

虚拟船长5  不要加密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虚拟船长5  不要加密狗!

谢谢。是不是用航模遥控器也可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是不是用航模遥控器也可以玩的?

计算机键盘!帆船操作简单,没有其他模型那么刺激!悠悠来!主要是看风向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机键盘!帆船操作简单,没有其他模型那么刺激!悠悠来!主要是看风向操作!

下载了,感觉不好操作一样。可能是刚刚玩吧

楼主:
是啊!玩两回就习惯了!

网友E(2013-11-10):
模拟航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航行吗?

那只是感觉下,驾驶帆船的方法!玩帆船很简单,玩好不容易!

网友:
好好学!这东西学会了乐趣无穷啊!

网友F:
怎么玩有人教下吗?好象不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玩有人教下吗?好象不能控制

多试一下,里面很繁琐,规矩很多,一下说不清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试一下,里面很繁琐,规矩很多,一下说不清楚!!!

谢谢。我现在是如何转动帆都不知道。。还没有研究规矩,,。用键盘没反应,不知用哪几个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我现在是如何转动帆都不知道。。还没有研究规矩,,。用键盘没反应,不知用哪几个键。。。

在游戏设置里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