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机架求老鸟指点!

楼主(2013-07-26):
自己想做和做一个H型机架,采用铝合金方管材料,其中配置如下X2216电机、40A天行者、狮子4200 3s电池、1047ATG浆,小鸟有如下几个问题:(下图是我的简易CAD)
1、我用的铝合金方管是截面尺寸为12mm*12mm*1mm,不知道这个做500轴距的机架,强度是否能达到?如达不到,请教我用多大的尺寸?
2、横向与纵向的交接处 采用什么连接比较可靠!
3、请问这样做下来震动大吗?哪吒的lite版飞控会不会因为机架震动大了,而把内部硬件震坏?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碳板切个底座  然后用管夹试试~

网友A:
把飞控板做好防震  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飞控板做好防震  会好点

能介绍些方法吗?

网友B:
PRO/E3.0~PRO/E4.0
12的觉得有点软,我打算买25*25*0.8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E3.0~PRO/E4.0
12的觉得有点软,我打算买25*25*0.8的管子。

25的那重量是不是有点重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5的那重量是不是有点重呢呢?

我还没买过铝方管,但是我感觉12的有点软。虽然25的重点,但是稳定性要好些。
等我买了25的管子后再给你说说感觉。

网友:
这架子我早做出来了,有帖子自己看看

网友:
铝管本身强度倒够了 担心连接吧

网友C:
我做过这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这机架,

请问你的机架还在吗?有意加你QQ能交流下吗?

网友D:
有点费劲了
12的方管强度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你的这些连接啰嗦了一点,几块玻纤板可不轻,折叠部分的强度似乎也稍差些。不用担心震动,调整好了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费劲了
12的方管强度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你的这些连接啰嗦了一点,几块玻纤板可不轻,折叠部分的强度 ...

我想着用连接处用铝合金角铁,中间用一块板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着用连接处用铝合金角铁,中间用一块板子

不知道合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介绍些方法吗?

把飞控板放在泡沫棉里面 再用双面胶(中间是泡沫的哪种)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着用连接处用铝合金角铁,中间用一块板子

找合适的U形铝型材,正好可以和方管紧配的,你会发现有很奇妙的作用,我做的机架可以不要中心板的,所有的强度、受力都由铝合金完成

网友:
给你个链接,看能不能有所帮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552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着用连接处用铝合金角铁,中间用一块板子

用铝合金连接容易变形了,还不如用碳板或玻纤板,两头的可以用2mm厚的 中间部分可以用1mm厚的 强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C:
两片1mm的板比一片2mm的板中间隔开的话,强度要大好多了,而且不容易变形,看LZ上图机架轴距有近720,用12的方管应该是小了,我现在在做的550的都要15*15的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