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5.8G只有几十米????????????????

楼主(2013-07-26):
我在TM上买的5.8G 1000MWH的图传发射机。。就是在空旷的地方飞也就只能传几十米。最多百来米。那个雪花,闪屏。根本就不敢直视啊。。而且我还用的三叶。。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那们仁兄能给我说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是发射机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我把几个通道的试过。。都不行。。最远就差不多一百米就不行了

网友A:
屏幕问题

网友B:
直接抱着设备在地面测一下好了,会不会是线接错了或者松动。
我之前被店家把狗的输出线和图传接错了,飞机一起飞就没信号了

网友C:
可能是发错货了,,200MW当1000MW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问题

这怎么理解呢。。能说明白点么。我也听说过图传和屏幕有关。但是好像蓝屏才和屏幕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抱着设备在地面测一下好了,会不会是线接错了或者松动。
我之前被店家把狗的输出线和图传接错了,飞机 ...

线是我自己接的。不会错的。。。如果接错了的话。肯定是没图像的。松动也排除了。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发错货了,,200MW当1000MW发了,

这个更不可能了。。我看过。而且200是没有风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天线本来就有问题

我用的是三叶的啊。。。

网友:
三叶不如全向传播距离远

网友:
看看频点有没对得 上,

网友:
估计频点没对上

网友E:
我的200mw加原装天线,7寸屏一体接收,也能达到300米(精灵不敢飞太远),只是对头返航有时闪屏,因图传装在尾部,估计有遮挡。楼主应该是频道没对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200mw加原装天线,7寸屏一体接收,也能达到300米(精灵不敢飞太远),只是对头返航有时闪屏,因图传 ...

频点是对上了的啊。按照卖家贴的频点图设置的频点。不会存在频点不对啊。
我没用原装天线 。用的三叶天线一套的。

网友:
有的三四叶草天线也是有固定频点的,比如有的默认的是5885的,可以每个都试下。

网友:
看看你的三叶草是哪个频率,接收发射都要设好

楼主:
我把发射机上的第一个频段都用过。。都只有几十百。1-8个频段啊。。

网友F:
频点设置,你要试一下,开关拔上是设置还是拔下是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频点设置,你要试一下,开关拔上是设置还是拔下是设置

怎么理解 ???发射机上不是有4个拔动开关么。那里就可以设置8个频段么?

网友F:
请问你,如果设1频道,你是把开关全打下,还是全打上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频点是对上了的啊。按照卖家贴的频点图设置的频点。不会存在频点不对啊。
我没用原装天线 。用的三叶天 ...

有些图传给的频点图是倒过来的,Lz可以试试发射拨码全部朝下,然后接收也全部朝上或者是朝下。

网友:
哎 同病相怜啊 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如果设1频道,你是把开关全打下,还是全打上呢????

这肯定是全上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图传给的频点图是倒过来的,Lz可以试试发射拨码全部朝下,然后接收也全部朝上或者是朝下。

三叶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吧

网友:
问题是 近距离图像都好的 一拉开  哎 全完蛋。屏闪、雪花、直至无图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叶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吧

和天线没关系,

网友:
一般空中距离要比地面测试远

网友:
我正相反,地面比空中远,一直搞不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H:
是不是离电调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离电调太近了?

我换了几个地方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肯定是全上咯

哈哈,跟我以前一样,你错,应全下,图中的白色才是指的跳线开关的位置。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跟我以前一样,你错,应全下,图中的白色才是指的跳线开关的位置。你试试。

不是吧。。。没这么邪门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没这么邪门吧

坐等楼主实验结果!

网友K:
经过测试。目前所谓1000mw,大多数都是虚标。十分之一都不一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坐等楼主实验结果!

明天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经过测试。目前所谓1000mw,大多数都是虚标。十分之一都不一定有。

明天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
不用啊 在家先近距离对频 接上摄像头 看接受有无图像 如有 频率就对上了 明天可以拉距离试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我的200mw加原装天线,7寸屏一体接收,也能达到300米(精灵不敢飞太远),只是对头返航有时闪屏,因图传 ...

你也用的大疆的精灵么?
你的图传系统和云台是怎么加的什么牌子的?是否加了OSD?

都添加后飞行时间减少了多少?

网友:
频点没对上,只是个接近的频点收到了信号所以不稳定,接收端切换频率测试下。应该就是相邻的另一个频点。

楼主:
我试了。。假如一通道。。标的是全上。我换成全下。根本就没图像。。
  然后我把1000MW的原装天线装上。。效果要好点。不是很严重了。应该可以达到一百米的样子。不过今天没飞那么远。。不过比以前好多了

网友M:
1 频道设置肯定是对的  要不也不会有100米
2 天线谐振点 可能有问题
3功率虚标 (我在差宝上买了两批次的2.4g图传,测试下来功率虚标了,5.8的需要也正常)看电流不一定有用  ,我用的综合测试仪检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M:
1 频道设置肯定是对的  要不也不会有100米
2 天线谐振点 可能有问题
3功率虚标 (我在差宝上买了两批次的 ...

别肯定,用事实说话,我前一段时间的5.8G的500MW的图传,我一直以为网上对频图是一样的,下了一个来对,正好对到8频道,接收8频能收到,但是我发射调到3频,接收要5或6才有图像,原来一直以为有漂移就没管他,用8频飞,反正飞出去200米左右图像就很不稳定,飞机转个向就没图像,飞远一点也没有。就这个问题一直困绕我,一直以为图传和监视器的问题,再上一套图传,上了一个5D2专用监视器1300(晕),还是没注意频点,老方法,还是同样。(现在才想到好不仔细,也有可能钻了牛角尖),前两天正要买DJI的图传时候突然想是不是频点没对上,重新在淘宝上把我的5.8G型号弄出来,在网上搜对频图,终于找到一个不同的,然后按到图示对,1-1,2-2,3-3.。。。。发射的图像接收同样的频率全部合上,这种对频点的跳线与我以前的完全不同。今天上天测试,飞出可能有1公里图像很好。长长叹口气。。。。小心、仔细、科学、严谨,不然要走好多弯路哟。对了,还有更重要一条,模友之间的互相经验共享。再次鄙视奸商与不交流经验光攻击人的魔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别肯定,用事实说话,我前一段时间的5.8G的500MW的图传,我一直以为网上对频图是一样的,下了一个 ...

您总结的很好 “小心、仔细、科学、严谨,不然要走好多弯路哟”。
图传终于传远了

  有兴趣 你可以去叉宝上买个 2.4 g 2w 的图传模块 去测量一下    也只有110元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你也用的大疆的精灵么?
你的图传系统和云台是怎么加的什么牌子的?是否加了OSD?

是精灵,毕竟只是个娱乐机。从经济和续航时间考虑没有加云台和OSD,只加了减震挂山狗加图传。飞行时间ROC和原装电池能飞10分钟左右,狮子电池能飞9分钟左右,都是3.6报警,下来回到3.7几。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别肯定,用事实说话,我前一段时间的5.8G的500MW的图传,我一直以为网上对频图是一样的,下了一个 ...

先恭喜兄弟一下
再问问你用的那个牌子的图传  对频图能发出来看看么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事  奸商总是说得迷迷糊糊

楼主:
谁发个对频图出来啊。。。这样更清楚点。。呵呵

楼主:
今天我又试了下八个通道。。还是那问题。。还有我想问下大家 。。这屏幕老是闪成蓝屏。。和屏幕有没有关系呢。。。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屏幕?

网友:
我是荧幕接收一体式的,我也有这问题,大约在100米左右就花掉,最近买了一个外接的接收机反正也不吃亏,反正荧幕能AV1 AV2输入,同时可以做两路讯号对比,一装上后这差异还真的差很多,一体式的本来在家中某些位置讯号就断了AV2,一切换到外接式的竟然有画面AV1,我之前换的发射机天线都白换了,我想一般人都会认为有画面机收机可能会没问题顶多频段没对上,这其间我换过不同功率发射机,天线,对频等动作,最后不得已换了接收机,结果搞定我找了许久的问题,一体化会距离短我认为有一种可能就是焊接温度与焊接时间问题,毕竟这部份大多都是后来加工的除非加工完有仪器可以测试,而外接的我猜工厂组装好还至少会经过测试,以上是我的经历你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发个对频图出来啊。。。这样更清楚点。。呵呵

前2天才发完 X宝对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384

网友:
可能上下反轉了,我以前試過有這經驗:-D

网友:
路过帮顶 拿分就走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是精灵,毕竟只是个娱乐机。从经济和续航时间考虑没有加云台和OSD,只加了减震挂山狗加图传。飞行时间ROC ...

飞行时间ROC?还真不清楚,发个图呗。提醒我哦,价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飞行时间ROC?还真不清楚,发个图呗。提醒我哦,价格呢?

roc是电池品牌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N:
首先, 用上1000mw發射, 理應用回原裝天線
(淘寶上有些賣家說1000mw的發射不能更換其他天線, 否則會燒掉...)

其次, 4個位的選頻開關要仔細留意
(其實你只要分別出那邊是 ON; 那邊是數字就行, 說什麼上對上, 下對下的跟本不能準確對頻)

另外, 三葉草天線生產時已經有一個固定的頻道, 問問賣家是那個好了

再試一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首先, 用上1000mw發射, 理應用回原裝天線
(淘寶上有些賣家說1000mw的發射不能更換其他天線, 否則會燒掉... ...

谢谢。。。那明天我问问

网友(2013-09-12):
看贴回贴,避免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肯定是图传有问题了,果断返厂啊,
我现在手里两套都差不多的。都 是一家买的。就是传不了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