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降落问题,是魔友都想学的技术.

楼主(2013-07-26):
遥控器是天地飞七  降落时,打开K1开关,也就是油门锁定开关   螺距调多少为合适   就是螺距锁定调多少度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___________450要降落时,飞机离地30CM那样,就打开K1开关,也就是油门锁定开关,然后飞机失去动力,靠螺距加大来保持飞机平稳降落,是这样吗?

现在我想大家都听得很明白了,也就是   螺距锁定调多少度  才能让飞机下降的速度没这么快,而且又平稳

网友:
暴力降落

网友:
降落用负螺距保持大桨转速 离地1米左右推正螺距平稳降落

网友A:
降落还有这么高的学问啊,

我从来都是减油门降落啊,看到掉快了就推油门啊,掌握好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落还有这么高的学问啊,

我从来都是减油门降落啊,看到掉快了就推油门啊,掌握好就可以了吧?

说的是熄火降落

网友:
普通模式减油门降落就行,熄火降落用3D螺距就行呗

网友:
熄火降落就用3D螺距。不用该意去调什么螺距。

网友:
从来都是航线模式下大迎角刹车降落或者大坡度急转弯甩尾降落

网友:
要像固定翼一样降落

网友:
450这样降会自旋吧,正常起降就用油门好了,没必要切熄火~~~

网友:
高空熄火,离地3米给-40%左右的螺距1米就给一点正螺距

网友:
看DX们各抒己见

网友:
对,就是那样,熄火螺距曲线和idle的一样,接近地面熄火,这时候没有太大的负螺距,飞机下降速度不快,差不多接地的时候螺距柔和的推起来就可以轻柔接地了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这个要认真学习下

网友:
这个需要学习,话说皮传的250都几乎无法实现熄火降落吧?

网友:
楼主是提问还是授课呢?题目不清,是普通降落还是熄火降落?还有,油门锁定开关与熄火开关是不一样,它们不一个开关。

网友:
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这么认真的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普通降落真没啥技术含量,都是基本功中的基本功。就好比一些人在一起讨论,走路应该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