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 kv1000 上4s 把油门大小调小点行吗?

楼主(2013-07-26):
只有两个3s 的
电池
,出去飞不爽,飞大机和涵道了,又入了几个4s的,手上还有个1.2米的赛斯纳,2212 kv1000 用4s电池,我把油门大小调小点,就会烧了吧?

网友A:
最简单的是换桨,桨换成GWS HD8060,多大油门都不会烧。

网友:
无刷电机电压很宽 重点是某个电压某负载下电流不要超过漆包线的最大电流 然后电机温度不要过高造成漆包线烧毁和磁钢退磁

网友:
建议用小奖试试 应该在8寸

网友B:
换小桨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