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入门 第一篇

楼主(2013-07-26):
直升机入门

一 直升机模型启动步骤
1、打开发射机,接收机电源;(注意顺序:开启时,先开遥控器电源,再开直升机电源;关闭时,先关直升机电源,再关遥控器电源。车、船、飞机均如此!)
2、将发射机油门微调调至最小,油门调至最大;
3、检查舵机是否工作正常;
4、调整发射机油针到合适位置;
5、将点火夹分别夹在发动机壁及火花塞顶端;
6、一手握住直升机旋翼头,一手握住启动器,按顺时针方向启动发动机;
7、发动机启动后摘下点火夹;
8、将飞机放在安全范围内,轻推油门,飞机即可
注 意:
1-启动发动机后,确定遥控器油于低位。
2-调整发动机时,抓牢旋翼头防止其转动。同时,小心避开排出的废气。
二 直升机飞行原理
直升机的前飞
  直升机的前飞,特别是平飞,是其最基本的一种飞行状态。直升机作为一种运输工具,主要依靠前飞来完成其作业任务。为了更好地了解有关直升机前飞时的飞行特点,从无侧滑的等速直线平飞人手,有关上升率Vy不为零的前飞(上升和下降)留在下一节介绍。 直升机的水平直线飞行简称平飞。平飞是直升机使用最多的飞行状态,旋翼的许多特点 在乎飞时表现得更为明显。直升机平飞的许多性能决定于旋翼的空气动力特性,因此需要首 先说明这种飞行状态下直升机的力和旋翼的需用功率。
平飞时力的平衡
  相对于速度轴系平飞时,作用在直升机上的力主要有旋空拉力T,全机重力 G,机体的废阻力 X身及尾桨推力T尾。前飞时速度轴系选取的原则是: X铀指向飞行速度V方向; Y轴垂直于X轴向上为正,2轴按右手法则确定。保持直升机等速直线平飞的力的平衡条件为(参见图2.1—43) 。

平飞时力的平衡
X轴:T2=X身
Y轴: T1=G
Z轴:T3约等于T尾
  其中 Tl, T2, T3分别为旋翼拉力在 X, Y,Z三个方向的分量。 对于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由于尾桨轴线通常不在旋翼的旋转平面内,为保持侧向力矩 平衡,直升机稍带坡度角 r,故尾桨推力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 y,T尾与T3方向不完全 一致,因为 y角很小,即cosr约等于1,故Z向力采用近似等号。
平飞需用功率及其随速度的变化
  平飞时,飞行速度垂直分量 Vv=0,旋翼在重力方向和Z方向均无位移,在这两个方向的分力不做功,此时旋翼的需用功率由 三部分组成:型阻功率——P型;诱导 功率——P诱;废阻功率——P废。其中第三项是旋翼拉力克服机身阻力所消 耗的功率。
  从上图可以看出,旋翼拉力的 第二分力 T2可平衡机身阻力 X身。对旋翼而言,其分力T2在X轴方向以速度V作位移。显然旋翼必须做功,P =T2V或P废=X身V,而机身废阻X身 在机身相对水平面姿态变化不大的情况 下,其值近似与V的平方成正比,这样废阻功

平飞需用功率随速度的变化
率P废就可以近似认为与平飞速 度的三次方成正比,如上图中的点划线③所示。
  平飞时,诱导功率为P诱=TV,其中T为旋翼拉力, vl为诱导速度。当飞行重量不变时,近似认为旋翼拉力不变,诱导速度271随平飞速度 V的增大而减小,因此平飞诱导功率 P诱随平飞速度V的变化如上图中细实线②所示。
  平飞型阻功率尸型则与桨叶平均迎角有关。随平飞速度的增加其平均迎角变化不大。所以P型随乎飞速度V的变化不大,如图中虚线①所示。
  图中的实线④为上述三项之和,即总的平飞需用功率P平需随平飞速度的变化而变化。 它是一条马鞍形的曲线:小速度平飞时,废阻功率很小,但这时诱导功率很大,所以总的乎 飞需用功率仍然很大。但比悬停时要小些。在一定速度范围内,随着平飞速度的增加,由于 诱导功率急剧下降,而废阻功率的增量不大,因此总的平飞需用功率随乎飞速度的增加呈下 降趋势,但这种下降趋势随 V的增加逐渐减缓。速度继续增加则由于废阻功率随平飞速度 增加急剧增加。平飞需用功率随 V的增加在达到平飞需用功率的最低点后增加;总的平飞 需用功率随 V的变化则呈上升趋势,而且变得愈来愈明显。
直升机的后飞

相对气流不对称,引起挥舞及桨叶迎角的变化
直升机的侧飞
  侧飞是直升机特有的又一种飞行状态,它与悬停、小速度垂直飞行及后飞 一起是实施某些特殊作业不可缺少的飞行性能。一般侧飞是在悬停基础上实施 的飞行状态。其特点是要多注意侧向力 的变化和平衡。由于直升机机体的侧向 投影面积很大,机体在侧飞时其空气动 力阻力特别大,因此直升机侧飞速度通 常很小。由于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的侧 向受力是不对称的,因此左侧飞和右侧 飞受力各不相同。向后行桨叶一侧侧飞,旋翼拉力向后行桨叶一例的水平分量大于向前行桨叶一侧的尾桨推力,直 升机向后方向运动,会产生与水平分量反向的空气动力阻力Z。当侧力平衡时,水平分量等于尾桨推力与空气动力 阻力之和,能保持等速向后行桨叶一侧侧飞。向前行桨叶一例侧飞时,旋翼拉 力的水平分量小于尾桨推力,在剩余尾桨推力作用下,直升机向民桨推力方向一例运动,空气动力阻力与尾桨推力反向,当侧力平衡时,保持等速向前行桨叶一侧飞行。
三 遥控杆操控--动作介绍
Elevator  升降舵 (前后倾)                  Pitch & Throttle 主翼及油门升降                     Rudder (Yaw) 转尾                           Aileron  副翼 (左右倾)               上述是Mode 1(第一类)遥控模式,以右控杆作油门控制模式:
左控杆        右控杆
上        机首倾前        上        加油门上升
下        机首上昂        下        减油门下降
左        机首向左自转        左        机身向左倾
右        机首向右自转        右        机身向右倾
以上控制组合起来,便可控制遥控直升机做出各类动作。                所有日制或台制产品都附有详细说明书,按照它的指示装嵌后,便可以调校遥控配合飞行需要。以下有一附表提供正常飞行所需之主桨度数:
主旋翼控杆        悬停        特技模式1        特技模式2        3D模式        自旋降落模式
最高角度        10         9        9        9        13
悬停角度        5 - 6         5        5        0        6
最低角度        - 2        - 3        - 5        - 9        - 4
直升机初步调校:1.    先将全部服务器圆型控碟离开所有服务器,把遥控器所有设定按reset清除,所有微调制调回中位,两操控杆设置于中央,然后开启手控器及接收机。(开启遥控次序先开手控后开接收,关闭时先关接收后关手控。)2.    所有服务器收到讯号回中后,把控碟装回,上紧缧丝,注意主轴上的旋碟要水平状态、尾桨有正十度角左右、引挚化油器开口率约55%。移动控扞测试所有动作角度是否足够,(100% Servo全程角度为60度,150%为90度),一般都调至各方向之尽位之前返回少许,不可顶尽。3.    动作不足时,选用服务器旋碟外孔位。之后调校遥控上之角度行程功能(ATV),加多或减少角度。4.    检查服务器方向是不正确,小心油门服务器倒转。直轴上之旋碟从后看时,倾前表示头向前倾。反之头向上昂。向右倾右,左倾左。尾翼向右拨风时,头向右自转等等。5.    所有推拉式推杆系统的推杆长度,同一组的推杆长度要相同。不可有金属推杆部分因震动而互相磨擦,这会产生杂电波干扰遥控接收器。6.    佗缧仪方向测试:看着尾服务器用左面手控杆推右动作,确认服务器动作方向。请助手将直升机吊起,将机头向右转少许,若服务器动作同方向动作,佗缧仪方向性是错的,须将佗缧仪调成反向,在佗缧仪控制盒上可找到按键。再用同方法测试,至正确为止。若不正确地设定,加油上升时机体会高速地自转,不受控制。7.    秤平衡桨重量 :重量不同会引致机体震动。安装上平衡杆时要用缧丝胶牟固,调好角度为零度。若有正角度,机体飞行有昂头惯性 ,反之负度数则有俯冲惯性 。8.    主桨及尾桨安装,桨夹缧丝不要太紧。平衡杆与旋碟相位相同,即旋碟上四波头成一直线及平行平衡杆。9.    包好接收机、Gryro控制盒及电池,避免震动。将接收天线安装在远离引挚地方,尽量申延天线。直升机遥控功能调校        依上页调好推杆后便进入遥控器功能调校:1.    用遥控内之微调功能将主轴旋碟调至水平,勿超越每边30%,因为会影响服务器角度两边比例不平均,边多边少。2.    检查遥控器上所有按制位置,全部在正确位置,油门控杆降到最低,减少起动时发生高转数情况发生。3.    正常飞行模式(Normal飞行模式),依说明书指定角度在手控器里做设定(Pitch Curve),一般为低位负二度,中位六度及高位十度角。

楼主(2013-12-02):
板凳 自己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