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把电调的bec降压呢,把5v降至4.5v以下

楼主(2013-07-26):
xp-12a的bec太高了,用在v120d02上会抖舵,用原厂的4.2vbec就不抖,仔细查了一下发现舵机最高耐压4.5v,有什么办法降压呢

网友A:
串一只二极管IN4007,压降0.7V,出来4.3V

网友:
现成的有舵机降压线

网友:
从专业角度讲,如果你的BEC是开关的,就只需要改里面的采样电阻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了。从偷懒的角度讲就外面串几个0.7V压降的硅二极管就好了。比如1N4001,4004,4007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一只二极管IN4007,压降0.7V,出来4.3V

只用在正极串,还是都要串

网友:
正极串上就可以了。怕电流不够可以上个大的4007是1安的 以5开头的二极管电流大。不要上快恢复的摩托罗拉生产的高速管。那个压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