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定电机可否能上11v啊

楼主(2013-07-26):
刚买了一个银燕2205电机,商家说不能上11v,可电机上有11v字样。咋办啊?不敢试啊!咋测啊

网友A:
大胆试啊!无刷电机几乎都能11V的啊,看你的配桨了。KV大的配桨小点就可以了,关键是你2205也不适合飞11V,7.4够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胆试啊!无刷电机几乎都能11V的啊,看你的配桨了。KV大的配桨小点就可以了,关键是你2205也不适合飞11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胆试啊!无刷电机几乎都能11V的啊,看你的配桨了。KV大的配桨小点就可以了,关键是你2205也不适合飞11V, ...

同意你的说法,2205电机没必要上11.1v电

网友:
一般电机都能工作在3S,只是电压不同配桨不同。电机多数是过流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