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将国产250进行到底~再入无副翼CX250(2楼更新完成装机、3楼更新首飞视频)!

楼主(2013-07-26):
上次入了RTF到手飞有副翼CX250,练习拆装试着调修,感觉还可以,就又入了无副翼的空机。正好手里有泉速的NASA701控和X303V的陀螺接收一体,试着装装无副翼的250吧,这250的大小确实很合适,翻遍X宝,把基本的第三方配件价格也都搞清楚了,发现没有像大家说的那么贵,当然,没有冰人那样水准的250配件了,期待以后玩250的多了,配件或许能提高水准……
卖家包装不错,盒子很小,比100级的到手飞还小~

还附带各种胶水,可就是没一个中文,旁边那个舵机线测试仪是另买的,不包括在空机里~

里面的包装由塑料袋分装,肯定不如亚拓那么讲究了,(空机只够亚拓的某些配件钱……)

全拿出来,带了3套尾桨。话说尾管比有副翼的好多了,管壁和飞越的厚度差不多,脚架依然很差~(已准备两套富丽脚架,比飞越的好)

假组装的机身,有logo

马达齿也附带了,不错!

金属件都简单安装上了

这个FBL旋翼头看上去不错

垂直尾翼和尾波箱在一起

看起来和飞越一样啊

其他配件

这电调不包括在套机内,单买的,是好盈代工的,应该还可以吧……

难看的头罩和粗糙的大桨

过后,我会学着各位大师慢慢装机,随时更新,欢迎大家一起帮忙!

楼主:
占楼上装机过程图片~

2013年7月26日晚,开始动手:

拆掉塑料袋,再拍几张留念,做工确实和亚拓比不了,也比不上飞越的,但价格有差距啊!

都是假安装,没有上胶,得全拆开挨个上胶、上润滑脂,润滑脂还没到货,先弄机身了。

都是仿造,看上去也像那么回事,但是否有虚位、是否运转良好和寿命如何,都得看人品和重新装配的水平。

250级,单推尾变距也无所谓了,不纠结什么双推了,不行再说吧。

话说这小东西,那么多零件,仿制生产,品控与公差在所难免,才几十元的东西,不行就上飞越吧。

用手推动感觉很顺滑,但高速运行时能否顺畅,得测试后才知道,话说之前那部套装RTF有副翼的CX250的尾舵机确实不行,没有任何精度、顺滑,阻滞感很强,定位模糊……

被聪少说中,“从动齿座跟碳纤维侧板吻合”确实不行,两边有明显缝隙,两侧板与陀螺仪拖板安装不到位,导致下侧板两块板“外八字”……

尾管和飞越的蓝色250尾管比较,还是没有飞越的管壁厚,但比有副翼的CX250的灰蓝色尾管管壁稍厚一些……

稍加打磨陀螺仪拖板,使其两侧能顺利插入侧板。

简单处理后,好多了,两块下侧板可以接近平行了。

陀螺仪拖板与侧板的缝隙也几乎没有了。

虽然是山寨机,但第一次装机,还是认真点,也来个“封边”吧,这活也不费劲,反正侧板螺丝也都得上胶,都得拧开,就用406封个边吧。

封边前后碳纤版切面的质感差别,大家都能看出来吧?!

话说这套有副翼版的CX250的碳纤板,和之前入的那套RTF的有副翼版相比,感觉板材的厚度又缩水了,而且,之前那套有副翼的,碳纤版好像是封过边的,切面没有任何毛茬,还带点黑色光泽,不像是切后那种泛白的质感,深表怪异,按理说,两只机的主体是一模一样的,我估计可能是在生产线出厂的时间有很大跨度…………
2013年7月27日凌晨更新:

尾波箱的蟹爪到尾桨夹的铜套螺丝是上过胶的,不错,但铜套略长,虚位和旷量不小。

备好的飞越尾桨夹组,果然如27楼jing_lee兄台所言,飞越的尾桨夹里面的垫圈不适配,拧紧螺丝就压住轴承外圈了,得去掉。不过,我的天龙原厂尾波箱的中联固定螺钉即使拧下,也不能把中联从尾轴上退下,不敢太用力,就简单调调原厂尾桨夹松紧,先试用吧,如果不行,就得连尾轴一起换飞越了。

给桨夹螺丝上胶……

这个位置还是加个自攻螺丝吧,免得尾巴沿机身纵轴转动。

原厂主轴的轴承都是开放型的,而且精度很差,主轴插上去,有很大的晃动空间,这个无法忍受,等飞越的主轴带轴承固定座到了再换上吧。

开放式的主轴轴承,旷量大啊……

这就是传说中满面苍夷的大盘齿,到处都是注塑留下的多余屑,本想试着用刀片修复,却发现有一颗螺丝已经滑丝,无法拧紧,结果就是下图……

大盘齿套上主轴,一旋转……,根本无法使用了~

转180度之后…………,必须得换飞越了!

2013年7月27日晚:

蛋疼的螺丝质量,断头儿了,还好有一点外丝露在外面,用尖嘴钳夹住慢慢拧出来了,可恨的是,第二次再上螺丝,又断头了,这次惨了,剩下的螺杆直接留在螺孔里了,有什么办法取出来吗?

这一次天龙居然用的是封闭轴承(左),而飞越用的确实开放式轴承(右)。

安装时,用了天龙的轴承,飞越的金属座。

2013年7月28日下午:

部分关键运转传动部件更换飞越产品替代后,测试主轴座与插入主轴的顺滑程度、垂直度以及虚位和旷量情况;调整大盘齿平整程度;调整大盘齿与马达、传动从动轮的松紧,然后合并侧板,进行螺丝的正式上胶叫紧。

安装尾管及各个后部组件,第一次装机(确实是生平第一次装直升机),水平尾翼、尾舵机座、后尾波箱拉杆限位座都没装,拆侧板重新安装的;调好皮带松紧,利用一直尾舵机座紧挨尾管座拧紧,帮助限制尾管缩进。

尾管安装后,与机身笔直连接,后垂直尾翼因为底部固定螺丝断在座里,所以目前只上了上面一颗,所以紧固后,尾翼略微倾斜,等最后再想办法如何固定垂尾。

浩马特马达的轴较短,装在250马达座上,导致马达齿不能与大盘齿对位,就在马达座下面加了两颗螺母作为垫片,正好让马达齿可以和大盘齿在同一平面。

虽然山寨,但细心整理,平整度有明显提升。

两边都没有问题,准备下一步继续……

2013年7月28日傍晚:

3.5mm香蕉头到手,准备给无刷马达焊接接头,之前要先给3根电线套好热缩管,套了两层是因为浩马特这款电机的电线太细了,粗的热缩管收缩后,包不紧电线。另外,其实250用2.0mm的香蕉头就够用了,这个3.5mm的分量不轻啊,要不是因为20A电调的母头已经是接好的3.5mm香蕉头,我也不会给电机上3.5mm香蕉头,等组装后,试飞成功,再找时间都换回2.0mm香蕉头,尽量给250减重……

焊接完成,这么细电线配合3.5香蕉头,太不和谐了,赶快包上热缩管吧。好在以前经常焊东西,手里松香、焊丝和电烙铁都有……

热风枪分层吹过后的热缩管,效果不错,没有蓝色热缩管了,就在中间套了层黄色的,以便区分。

接好电子设备,打开泉速NASA701控,接好泉速X303V三轴陀螺接收一体机,接上3只银燕ES08A(这个舵机稍稍低端了点,先测试吧,过后上ES08MD吧)和泉速X303V附带的数字锁尾舵机(这个准备换恒吉 MD922)。插上3S 800mAH电池,2秒对频完成,测试各个舵机工作状态和检验机体基本运转状况。机子震动很小,很满意。大家注意看,能看到没有上胶的螺丝和铝柱被高频震动震下来的细节,看来螺丝拧入金属件,必须得上胶啊!

电子测试一切顺利,请看3楼视频……

这两天等配件,进度稍慢,遇到很囧的事。本地配件淘宝店,居然少发一只舵机过来,(有多少人买舵机一次买两个的啊?一般都是1个或者3个级倍数啊~)。本想图个本地同城快一点,结果反倒还要再等一天,更气人的是,把手里拿到的两只舵机打开一看,还不是同一批产品,型号相同,标签和参数都不同,真是气死人啊,好在店家服务还不错,马上让快递直接发两只一样的过来……

2013年7月31日凌晨更新:

虽然东西山寨,但组装还是尽量细致点,给斜盘上点雷虎的止推轴承油。

用舵机中立点测试仪测试舵机行程和找到中立点。

我不知道是天龙CX250的侧板不精确还是舵机的尺寸规格不标准,舵机安装时,需要把安装孔做处理……

还有这个泉速X303V附带的锁尾舵机蛋疼的安装孔,巨大啊,螺丝不加垫圈,根本就装不上舵机座…………

把斜盘舵机的安装座的一侧用刀切开即可,切哪侧,要看舵机的摆臂球头能和拉杆行程尽量垂直的位置为主!

装好3只斜盘舵机,调平斜盘,这个大家都知道。

结果发现银燕的ES08A的尺寸很小,后来新买的ES08D也是这样。从侧板外直接插入机身,舵机底部已经陷到机身里了,而且装好侧板的机身,安装舵机的固定螺丝很麻烦、很憋手,所以,还是拆开侧板先装舵机吧。

从侧板内测插入舵机,这样的话,舵机底部基本与侧板在一个接近的平面里,也让斜盘拉杆从机身正面看与主轴平行了~

大家注意看,这样安装的舵机,两侧与机身比较平均,使斜盘拉杆与主轴尽量平行了……

2013年7月31日晚更新,今天终于拿到银燕ES08D数字舵机,没要ES08MD是因为金属齿重量大,我的250飞悬停航线,塑料齿轮舵机也足够用了。

侧板还是不标准,舵机孔对不完全。

设计内走线,用纤维胶带固定舵机线位置。

250的大小,组装起来是比较憋手,很地方都太小,没有专用工具,很不好弄。这里两条舵机线不能喷到从动轮。

利用两舵机间隙走线……

实现设置好拉带位置,侧板孔位不够,就稍稍加工一下。

都接好了,线还没理顺,就先来;两张吧~

十字盘要重新调平,设置最大舵量范围,反之舵机摆臂碰其他零件。

临时把X303V捆在侧板上,准备首飞测试……

X303必须这放置,还得塞肚子里去……

这回塞进去了……,组装到这里时,就简单的试了一下,看能不能飞,视频看2楼……

整理好后的样子(有两根拉带还没剪断)

和小100级合影

双机,一大一小,不懂得手感……

剩下的工作就是调试和处理好线材和调整参数,准备再给250减减肥,现在是带电池正好300克,把香蕉头换2.0mm
的,把多余的舵机线剪短,机身能轻不少……

大家请看二楼首飞视频:

楼主:
上首测视频~

CX250组装测试视频-1:电子设备首测

注:接好电子设备,打开泉速NASA701控,接好泉速X303V三轴陀螺接收一体机,接上3只银燕ES08A(这个舵机稍稍低端了点,先测试吧,过后上ES08MD吧)和泉速X303V附带的数字锁尾舵机(这个准备换恒吉 MD922)。插上3S 800mAH电池,2秒对频完成,测试各个舵机工作状态和检验机体基本运转状况。机子震动很小,很满意。大家注意看,能看到没有上胶的螺丝和铝柱被高频震动震下来的细节,看来螺丝拧入金属件,必须得上胶啊!

CX250无副翼FBL组装测试视频-2_1:首飞

组装航模250级无副翼电动遥控直升机,刚接好电子设备,还没固定排线,先试一下能不能飞起来……

CX250无副翼FBL组装测试视频-2_2:处理排线并稍加调试后夜航测试,夜深人静了,不好意思开灯,就着这一小块地方简单测试一下吧,调整了遥控的一些如舵量、陀螺感度、EXP值等,再适当减小X303V上三轴的修复敏感度,就好多了……

2013年8月1日更新,手法不行,飞得很差,大家就看看飞机的状态吧,就别拍我的飞行控制手法了:

CX250无副翼FBL组装测试视频-3_1:首次室外测试

首次动手组装国产250级直机,首次室外飞行测试,感度高了些,转向后,摆尾了,落地调感度再起飞,结果电池没电报警了………

CX250无副翼FBL组装测试视频-3_2:室外首测第二段
第二段室外测试视频,急速攀升时,尾巴会摆,应该是转速不够,X303V也没有尾舵补偿功能,这个就得高转速控制了吧?

楼主:
最后占一层,上心得体会~

网友:
占一层,看效果

网友:
沙发被楼上抢了~~~

网友:
占一层看视频!

网友:
再占一层看心得体会!

网友:
其实我还想占一层看炸鸡的!

网友:
喜欢就好,喜欢就好!

网友A:
尾桨夹精度很一般,从动齿座跟碳纤维侧板吻合都看人品。大齿毛躁多振动。总的来说会动手的朋友值得入手,小白莫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夹精度很一般,从动齿座跟碳纤维侧板吻合都看人品。大齿毛躁多振动。总的来说会动手的朋友值得入手,小 ...

大齿换飞越的新款,碳纤版得自己打磨一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夹精度很一般,从动齿座跟碳纤维侧板吻合都看人品。大齿毛躁多振动。总的来说会动手的朋友值得入手,小 ...

感谢您,还请您多指教!
我非常期待向您这样能够及时给新人实用建议的老手,以后还得多向你请教,新人单飞很苦恼~

网友:
都被占啦?

那我占一层等出二手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注意钱包。

网友:
折腾很久,最后也少花不多少钱的,不过YT的配件确实太贵了

网友B:
尾管的厚度很薄的。和飞越差远了。不知道后面这批是不是改进了。 反正我到手的尾管只有飞越的一半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管的厚度很薄的。和飞越差远了。不知道后面这批是不是改进了。 反正我到手的尾管只有飞越的一半厚

我今天收到的这款尾管厚度感觉和飞越的差不多,稍后我上张图片~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注意钱包

网友C:
换只亚拓的十字盘会好飞不少,天龙的很快就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只亚拓的十字盘会好飞不少,天龙的很快就磨损了。

好的,了解了,关键位置必须保证精度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了解了,关键位置必须保证精度是吧?

是的,还有就是尾巴必须非常顺滑,250的转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还有就是尾巴必须非常顺滑,250的转速高。

天龙的尾巴精度差啊,这个不换件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龙的尾巴精度差啊,这个不换件不好解决~

可以换飞越的尾桨夹,橙色那款精度可以,记得把配错的垫片去掉,会干涉。

网友:
不错!!!!坐等楼主上装机图!!!

网友:
要米多吗?

网友D:
LZ赶紧上装机图呀,要求高清无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赶紧上装机图呀,要求高清无码的

二楼开始上装机图,请提意见!

网友:
看到发件人,肖

网友E:
祝爽飞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爽飞哈!

谢谢!

谢谢各位关注捧场,期待更多有经验的,经历过此机的XD多提指导意见~

网友A:
RE: 誓将国产250进行到底~再入无副翼CX250!

引用 楼主:
占楼上装机过程图片~

2013年7月26日晚,开始动手:

报告,我也搞这机两天了,状态还不满意。
1.机身精度导致有些地方位置不是很顺。自己打磨打磨,搞定!
2.皮带过硬,飞了10来电软了,搞定!
3.尾叶片夹轴承虚位实在难忍受,刚好手里有很多(华科尔v120d02s传动轴轴承),换上,好很多了。
4.尾推,蟹抓位置铜套虚位很大,暂无办法解决。
5.大齿盘,哎呀!那毛边比我腿上的还多。刀子慢慢修,个吧小时少不了。
6.大齿用单向轴承,但却没有从动齿,直接大齿带皮带驱动轮,脑残的设计。主桨转尾桨停,玩熄火?没门!
7.还是单向轴承,主轴最末端一个螺丝加个垫片上的,垫片直接磨单向轴承,估计几十次起落就磨光了。至少我的磨了大半。自己再加了一个法兰轴承,熄火后大奖还可以转上两分钟,顺溜多了。
8.尾桨平衡不太好,中速振的手发麻。自己修修,明显改善。

明天继续整。

网友:
折腾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会变成杂交机了...
我现在只有机身总成是天龙...其他都是亚拓飞越富丽杂交...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楼上装机过程图片~

2013年7月26日晚,开始动手:

出无副翼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告,我也搞这机两天了,状态还不满意。
1.机身精度导致有些地方位置不是很顺。自己打磨打磨,搞定!
...

尾桨不转也可以熄火的,试过便知,就是250的熄火没啥效果;原装亚拓250的主轴和大齿就是这样设计的固定,这里不用加东西的,螺丝不要上太紧,用手转动主轴顺滑就行,当马达工作时单向轴承会咬紧主轴,不会磨着下面的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