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安全检查工作程序化的重要性!

楼主(2013-07-26):
    航模界几乎每天都有炸机的,估计要是有人统计的话,全国平均每半小时就有一架航模
飞机从天上掉下来(我瞎猜的)。
    在众多的炸机或飞行事故中(不一定是炸机),我发现有不少是因为地面安全检查工作
没有做好而导致的,我本人或我身边的模友就犯过以下错误,大家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否
也犯过类似的错。

1)舵向反了;
2)电机转向反了;(我朋友干的,而且有两例。)
3)飞机上天后发现电显没带;
4)飞机上天后发现摄像机开关没打开;
5)飞机一上天电池就报警,电池没电;
6)飞机滑跑时轮子就掉了;
7)飞机上天后发现重心不对;
8)遥控器微调没有归零;
9)飞控模式没有检查,上天后发现不对;
10)电池或其它装置的扎带不牢;
11)飞行中发现副翼抖动厉害(安装不牢)

......其实可能还有很多,一时想不起来了,模友们可以补充一下自己都还发生过什么样的事。

    前不久我花了不少米配了架一米八翼展的YAK54,钱来的不容易,为尽可能地保证飞行安全,
我在飞机上做了安全警示,每次飞行前都认真遵守,并将其程序化,只有等每个环节都确认检查
安全无误后才起飞,供模友们参考,个人觉得只要遵守还是有些用途的。

网友:
是的,地面检查很重要,不要等到上天了,才发现问题,能成功迫降还是好事!

网友:
按照民航机务的模式, 应该打印一张工单,每次做检查按照工单上面的科目和顺序, 每查完一项就打个勾.

网友:
checklist usage 这是一大考点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A:
必须做好起飞前的地面检查!本人对“遥控器微调归零”这一点有异议。另补充一点:确认要起飞的飞机,与遥控器所选飞机是对应的。

网友:
英雄所见。  本人最近也在着手搞这事

网友B:
检查流程打印出来直接贴工具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做好起飞前的地面检查!本人对“遥控器微调归零”这一点有异议。另补充一点:确认要起飞的飞机,与遥控 ...

对于你的异议我可以理解。

一般来说,就固定翼而言,遥控器上的微调只是用于飞行过程中对方向、副翼、升降的临时调整。
如果飞机的舵面位置不理想,最终还是应当调节拉杆位置来解决,而遥控器上的微调尽可能地归零为好。

至少遥控器微调不归零会增加事故的隐患:
1)模友之间相互飞对方的飞机,有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2)使用同一设置模式选项下飞几架不同的飞机也可能会出现问题;
3)如果微调幅度过大,舵量大小不对称也可能会出现问题。

我只是想说遥控器微调不归零会增加事故的隐患,不是说一定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流程打印出来直接贴工具箱上。

如果可行,在不影响飞机的使用和美观的情况下,还是建议贴在机身某处比较好,
我是贴在YAK54机舱盖下和机舱盖外表,这样每次装电池、通电、接电显、合机舱
盖前都可以看到,随时提醒自己。贴在工具箱上我觉得有些不妥,因为有时我们的
工具箱可能离飞机很远,不容易看的到,这样可能会误事。

有时模友特别多的时候,大家都飞的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的,飞手往往特别容易
视安全检查工作,警示语如果贴在机身上会明显好于贴在工具箱上。我是这么认
为的,供参考。

网友C:
我来顶贴,老刘的飞控是什么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你的异议我可以理解。

一般来说,就固定翼而言,遥控器上的微调只是用于飞行过程中对方向、副翼、 ...

你说的对。
能否请教下调试的步骤?如果先将舵机归零的话。舵面位置不是已经变吗?如何确保原先调好的舵面位置呢??
另外,每次飞行我觉得飞机都会有少少变化。微调也要相应跟上,不可能每次都调连杆啊。

3.貌似现在的控微调位置都是有记忆储存的吧。不同飞机选项应该互不影响啊

网友:
请问你的A3飞控用的感觉咋样,好用不,正想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顶贴,老刘的飞控是什么牌的???

是A3PRO,买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A3PRO,买了很长时间了。

回来我也入一个,老刘买的,我就跟着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对。
能否请教下调试的步骤?如果先将舵机归零的话。舵面位置不是已经变吗?如何确保原先调好的舵 ...

飞机在安装调试时,首先控的微调就要归零,给舵机通电,让舵机回中,这时将与舵机连接的拉杆长度调整到合适的位置,将舵面调平。在螺丝或胶水安装牢靠的情况下,舵面很少会发生变化的。如果确实有变化,请检查一下螺丝或胶水是否安装牢靠。如果排除这一情况还有舵面变化时,你可能要检查一下你的舵机质量了,如果你确认舵机也没有质量问题,那就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控的质量问题了,因为低档控有可能会发生跳舵或抖舵的情况。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来我也入一个,老刘买的,我就跟着学点。。。

个人感觉,装了A3PRO在飞机抗风方面,或是在吊机方面还是有些帮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你的异议我可以理解。

一般来说,就固定翼而言,遥控器上的微调只是用于飞行过程中对方向、副翼、 ...

完全同意,我固定翼和直机从来不带着面板上的微调飞,要么机械调,要么控里调,反正正常飞的时候面板微调肯定是归零的。另外,发现自己对这个还有个阴影:如果要带着微调飞,自己就觉得这鸡鸡不好了

网友E:
我又一次上天之后发现副翼连接线没接!好不容易给降下来,还好没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又一次上天之后发现副翼连接线没接!好不容易给降下来,还好没炸鸡

所以,飞机起飞前,垂尾、升降、副翼舵面的动作以及舵面的动作方向检查是全部检查项目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之一,马虎不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飞机起飞前,垂尾、升降、副翼舵面的动作以及舵面的动作方向检查是全部检查项目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之 ...

前一天上晚班,一大早上起来就去放飞机,就忘了检查了,结果悲剧了

网友:
发生过一下几个情况:1.舵机反向,开始滑跑没飞起来,后来手抛,一头栽地。
2.桨装反了,推力不够,手抛一头栽地。
3.舵机装好后没上胶水。飞的时候舵机掉了出来。
4.一次插电后发现控没开(还有一次是在模拟器状态,不发射信号),还好设了失控保护,电机没转起来。

建议楼主在电调插头上加一条,请确保控已打开并在发射状态。

网友:
虽然没有checklist,但习惯了起飞之前全面检查

网友F:
我来补充:舱盖没盖牢,桨夹没锁紧,舵角没扣上

网友:
这么大的机还用飞控,用飞控多一道检查程序,太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飞机起飞前,垂尾、升降、副翼舵面的动作以及舵面的动作方向检查是全部检查项目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之 ...

肯定是只接了一个副翼,有一个当然能安全迫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补充:舱盖没盖牢,桨夹没锁紧,舵角没扣上

完全同意,你说的三项,应该都发生过。
其中“舵角没扣上”我就发生过,好在是在地面就检查出来了。

网友:
我很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
我一看就知道是老刘的贴

网友:
这个检查,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同意,你说的三项,应该都发生过。
其中“舵角没扣上”我就发生过,好在是在地面就检查出来了。

呵呵,仔细检查是每个飞手必须做的

网友:
养成习惯很重要。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谆谆教诲

网友G:
撸主是企业管理出身吧

网友H:
不错不错!!可以打印一份嘛,然后每次起飞都检查一遍ok就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不错!!可以打印一份嘛,然后每次起飞都检查一遍ok就打钩!!

哈哈哈。。。。。。真是这样就有点像航班机械师的检查了,有效地降低了事故发生机率。

网友I:
很有必要列一张Check list,起飞前联合co-pilot一起进行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有必要列一张Check list,起飞前联合co-pilot一起进行检查

我相信坚持这么做,一定会有回报的,不这么做,总有一天会。。。。。。。哈哈哈。。。。。

楼主(2013-09-30):
引用 网友G:
撸主是企业管理出身吧

你不是一般人,这你都能看出来,佩服!

不错,我是搞企业管理培训的咨询师。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那

网友:
写得不错。飞行无小事,楼主很细心。

网友(2014-02-16):
细心成百事  大意失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