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 MultiWii Lite+空心杯做四旋翼

楼主(2013-07-26):
MWC MultiWii Lite+空心杯做四旋翼,空心杯直接连上去貌似不可以,如果不行的话应该怎么做,查资料可以用MOS管,具体连接方法不太会,还有接收器用什么型号的,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帮你顶,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A:
mos驱动有刷。型号ir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驱动有刷。型号ir一大把

我的意思是,飞控用MWC轻量版,上面貌似没有MOS管,要是外接的话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飞控用MWC轻量版,上面貌似没有MOS管,要是外接的话怎么解决

得外接mos管,程序还得改。
只是担心板子太重,空心杯带不动不好飞,自己重新画板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