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旋翼到8旋翼什么外置电源比较好。。先不考虑电池

楼主(2013-07-26):
市场上 30a 12v的是不是有点小了。。请给一些数据。。我考虑编到我的那个新手帖子里。。。供以后查询

网友A:
现在的外置电源都不能驱动多旋翼,8旋翼要多大的电流,12伏10安培乘以8=80安培,估计这种电源难买,而且价位高,不现实,再说一般8旋翼的电压都超过20伏以上,相对电流小点,爆发力强的,只有电池才是现实,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弄个4旋翼上天,发个视频,要求不高吧!

网友A:
哦,忘了告诉你了,外置电源的内阻比较大,耗损的电压比较大,专用锂电池的内阻很小,一般只有1毫欧,计算后你应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