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短、不持久!求老中医们给把脉呀!

楼主(2013-07-26):
ATG650机架
F4006电机(950kv)
1147桨
飞腾20电调
naza控
天7遥控
大力3s 4600mh电池
总重1500g+450g的果粒橙模拟负载!
起飞2分多钟就开始报警(设定报警电压3.7V)!

3s 2200mh电池,一起飞就报警!

不带果粒橙,空机起飞4600电池不到8分钟,2200电池不到5分钟!

这种情况啥也干不了啊!老手给看看问题出哪了?

另外落地后电调温度很高,有烫手的感觉!

网友:
650机架 我4200 也是7分鐘多一點吧了
630KV 就可上到 10分鐘

网友:
电机kv太高,桨太小,电池容量也小。

网友A:
目测450的配置,上了650的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450的配置,上了650的身。

我也有这感觉呀,请教大师650应该咋配呀?
当初动手的时候把航模这东西想得太简单了,现在再也不敢自以为是了!

网友B:
有这几个问题,1、这个电机配这么重的起飞重量,肯定时间会很短,解决办法,减重,或者换电机。2、如果用2200的电池,,你报警电压不应该是3.7,这样的话,你下来后的电池估计还有3.9以上,,实际里面还有很多电量在,,你可以设置3.5-3.4下来,,如果你的电池容量大的话,,报警电压最好在3.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几个问题,1、这个电机配这么重的起飞重量,肯定时间会很短,解决办法,减重,或者换电机。2、如果用22 ...

减重不太现实,哪样东西也不能少啊!看来只能“换”了,电机一换,电调、电池也留不住了!
新一轮的折腾又要开始了,我现在都有点发愁了,折腾倒是不怕,只是又要花钱,老婆又要嘟嘟了!

网友:
貌似确实是450的动力上了650的机架。

我是DJI450风火轮机架,900kv 2216,APC 1047,Naza V2,5000mah 3S,飞航线20分钟无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重不太现实,哪样东西也不能少啊!看来只能“换”了,电机一换,电调、电池也留不住了!
新一轮的折腾 ...

高人的总结还是对的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当电池重量是整机重量的一半的时候 航时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弄的配置,我们以前有个帖子里面专门有各种配置,不知道你看了没?里面就有4006的配置。
这个4006要上低kv值的,最好配4S。

网友:
你电池报警电压设得太高了,4.2V~3.7V只有0.5V的压降。这样飞么肯定报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重不太现实,哪样东西也不能少啊!看来只能“换”了,电机一换,电调、电池也留不住了!
新一轮的折腾 ...

主要是看你玩什么,,,不要一味的追求大,减重最主要的就是减机架,,电子设备也没什么办法减重,,你的机架估计有500克左右,,我其中一个机架只有90克,,所以很差的电机都能长时间巡航

网友:
此机架配2216电机,1147浆足已。

网友:
低kv适合长航时,但是机动性能不足。高kv适合高机动,但是续航时间不够。lz的kv值是一个比较均衡的kv值,不要和其他kv低于400的盘式电机比较续航时间,好好飞就行了。另一种方法就是。。。。减重,这是4旋翼解决问题很彻底的方法

网友C:
顺便补充一下,我的是2810电机,kv900,1047桨,3S 4000mah,起飞在1.8左右,悬停13min,各种飞行8m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补充一下,我的是2810电机,kv900,1047桨,3S 4000mah,起飞在1.8左右,悬停13min,各种飞行8min

您的落地电压是多少?
我的是3.7v报警 落地3.95V,他们都说太高了!

网友D:
我设置的报警电压是3.65落地后电压是3.8,,,他们也说太高了,,可以设置成3.55或3.6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落地电压是多少?
我的是3.7v报警 落地3.95V,他们都说太高了!

3.6V报警,降落后回到3.65,格氏3S 30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设置的报警电压是3.65落地后电压是3.8,,,他们也说太高了,,可以设置成3.55或3.6

负载电压与不负载的时候电压差比较大,这是电池内阻的问题。如果飞行时电流不大可以再低点。如果电池报警了,就赶紧降落,降落后电压升高正常。以电池空中飞行电压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