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奖螺距反了

楼主(2013-07-26):
貌似可以通过遥控调回来,我用的是天地飞9通,要在哪里调啊。

网友A:
有副翼十字盘混控把pit 混控数值符号改一下
无副翼在陀螺仪总距设置那里搞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十字盘混控把pit 混控数值符号改一下
无副翼在陀螺仪总距设置那里搞反向

是有副翼的机,是在这调吗?

网友A:
螺距改成-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改成-60%

好的,我试下。

网友B:
不要在那里弄,图示的是120度十字盘,楼主要改你的直机一飞非炸不可。到控的反正设置里将三个舵机设置为反向(反的设置为正的),螺距便调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在那里弄,图示的是120度十字盘,楼主要改你的直机一飞非炸不可。到控的反正设置里将三个舵机设置为反向 ...

不行啊,如果只调正反向,那还有一个调不了。副翼,方向,都反了。如果调好副翼那升降就不正常,如果调好副翼就升降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如果只调正反向,那还有一个调不了。副翼,方向,都反了。如果调好副翼那升降就不正常,如果调好 ...

推油门时三个舵机运动方向都是由下向伤的吗?先看看舵机运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油门时三个舵机运动方向都是由下向伤的吗?先看看舵机运动方向!

在什么通道都为正的情况下推油门,副翼舵机向上,升降,螺距向下。当把升降,螺距反向时,当副翼打左时倾斜盘会向右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在那里弄,图示的是120度十字盘,楼主要改你的直机一飞非炸不可。到控的反正设置里将三个舵机设置为反向 ...

那样做也可以,但不是三个舵机都反向就行了,循环会乱的,要重新设置三个舵机的联动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什么通道都为正的情况下推油门,副翼舵机向上,升降,螺距向下。当把升降,螺距反向时,当副翼打左时倾 ...

先确定推油门时舵机都是向上运动!现在尾巴后面,副翼左打,副翼舵机向上升降舵机不动螺距舵机向下!向上打升降,副翼螺距舵机向下,升降舵机向下运动!你先把升降舵和螺距舵调反!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推油门时舵机都是向上运动!现在尾巴后面,副翼左打,副翼舵机向上升降舵机不动螺距舵机向下!向上 ...

不行啊,关调正反设置没法让倾斜盘正常运动

网友D:
大桨夹反了吧

网友E:
先通过通道正反向把舵机方向调一致,就是说推油门十字盘平行上下移动,向上向下都可以,如果推油门十字盘向上就好了,如果向下,把你照片上那个螺距改成-60%。然后向右打副翼舵,对尾看十字盘,如果左高右低就好了,右高左低就把副翼改成-60%。然后向前推升降舵,看十字盘,如果前低后高就对了,如果反了就把升降改成-60%。顺便说一下60%是默认值,具体多少要看螺距而定。如果集体螺距不够+-11度,就加大这个数值的绝对值,相反减小。副翼和升降的循环螺距要达到8度,否则加减那两个数值的绝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做也可以,但不是三个舵机都反向就行了,循环会乱的,要重新设置三个舵机的联动关系

要怎么设置舵机的联动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桨夹反了吧

这不可能吧,我是按照说明书装的,或者你找个正确让我我看看,让我再确认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通过通道正反向把舵机方向调一致,就是说推油门十字盘平行上下移动,向上向下都可以,如果推油门十字盘向 ...

有人说这个不能动,而你说能改这里的数值,我该听哪个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不可能吧,我是按照说明书装的,或者你找个正确让我我看看,让我再确认一次。

大桨夹摇臂从右边到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桨夹摇臂从右边到前面

我主旋头的方向和官网的一样,应该没错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人说这个不能动,而你说能改这里的数值,我该听哪个啊。

没有不能动的数值,如果不能动给你显示出来干什么?你把电机线拔了,按我说的一步一步做,试试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不能动的数值,如果不能动给你显示出来干什么?你把电机线拔了,按我说的一步一步做,试试看就知道了 ...

好的,我试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主旋头的方向和官网的一样,应该没错吧。

不对,两种机不一样,还是把螺距通道的顺反开关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旋头的方向和官网的一样,应该没错吧。

有副翼的应该这样,你的没有错,调顺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对,两种机不一样,还是把螺距通道的顺反开关反一下

好的我试下。

网友:
舵机的运动方向都没弄对?怎么去调遥控器?怎么得到正常的数呢!

网友:
新手学习了。但是不点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怎么设置舵机的联动关系。

+++
++-
+--
---
-+-
-++
--+
……
排练组合呗

网友:
无副翼在 无副翼系统里调,有副翼在十字盘设置参数中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如果只调正反向,那还有一个调不了。副翼,方向,都反了。如果调好副翼那升降就不正常,如果调好 ...

你可以将直机的副翼与螺距舵机换一下位置,这样就可以调过来了。(副翼与螺距舵机可以在接收机接口处对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改成-60%

4楼正解。。。我也曾经试过十字盘舵机都正常,就是螺距反了,后来打电话去天地飞询问,也是叫我这样调的

网友(2021-04-28):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将直机的副翼与螺距舵机换一下位置,这样就可以调过来了。(副翼与螺距舵机可以在接收机接口处对调 ...

32楼正解
新手入行,也遇到与楼主完全一样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对调接收机接口位置,然后再设置正反,顺利解决
获益良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如果只调正反向,那还有一个调不了。副翼,方向,都反了。如果调好副翼那升降就不正常,如果调好 ...

你可以将直机的副翼与螺距舵机换一下位置,这样就可以调过来了。(副翼与螺距舵机可以在接收机接口处对调)

32楼正解
新手入行,也遇到与楼主一样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中遇到的问题
对调接收机接口位置,然后再设置正反,顺利解决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