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215舵机的疑问

楼主(2013-07-26):
去年买的215,2个
舵机
很顺滑,一个总感觉上下的途中有一些卡,加之上周炸鸡了,顺带买了新的齿轮,没想到装上后,依然是中途卡,甚至更严重了。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问厂家售后吧

网友B:
齿轮咬合部分呢

网友C:
应该是里面的线路问题

网友D:
这有好多原因的:固定齿轮的轴偏心、马达初级齿轮损坏、马达装配不同心、或者其他地方有摩擦都有可能产生不顺

楼主:
求下kst厂家地址和联系方式

网友E:
换电位器

网友F:
应该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G:
对!电位器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H:
遇见过一例 115,输出轴与电位器安装不同心,导致经常抖舵,你这个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吧

网友I:
溜达一圈小分到手

网友J(2013-08-26):
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