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完遥控又该调陀螺仪了

楼主(2013-07-26):
十分感谢各位前辈对小弟的指导再次感谢一下
我用的是GT-9陀螺仪,前几天调舵机类型的时候还能进设置菜单,现在进不了了,先上个图

说明书说要把这个灯变成蓝色的时候才能进,不知道是不是,如果是请教各位如何把这个灯变成蓝色。

在遥控中和陀螺仪相关的好像只有这个了,帮忙看下要怎么调。

补充:尾舵每次的回中位置都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楼主陀螺仪要先水平安装的吧!先装好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陀螺仪要先水平安装的吧!先装好再试试!

已经装好了,接下来要怎么做。

网友A:
陀螺仪不是在控上调的!要看说明书的!陀螺仪不一样的!用的心在说明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不是在控上调的!要看说明书的!陀螺仪不一样的!用的心在说明书上!

尾舵经常不会回中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锁尾模式不回中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