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买到心仪的老钻床

楼主(2013-07-26):
89年1月产的,够老了,现场更换了主轴上端轴承,更换了主轴塔轮,原塔轮裂了,更换了钻夹头,原来的锈死了,更换后8张毛爷爷,
原始设计是转攻两用机,有一个妞子开关切换,电机是380v370瓦,问题来了,如果我更换电机为220v,那么两个攻丝模式下的电磁阀就失效了,
现在电机应该是星型连接,改为三角形连接后使用变频器,那么两个攻丝模式下的电磁阀还有效吗?
实在不行,就去掉所有旧线路,只保留钻的功能,然后改为三角形连接后使用变频器,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高手都跑了,我的变频器是这个,请教要不要改电机为三角形接法呢?

楼主:
要保留所有功能就只有买380的变频器了,又要8张毛爷爷

网友A:
请问楼主,塔轮和主轴怎么拆啊,我有个台钻主轴轴承坏了 拆了半天拆不开,跪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塔轮和主轴怎么拆啊,我有个台钻主轴轴承坏了 拆了半天拆不开,跪求指导

可以使用三爪拉马将塔轮卸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薄

我一个人不好搬动,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塔轮和主轴怎么拆啊,我有个台钻主轴轴承坏了 拆了半天拆不开,跪求指导

用三抓拉马就好兄弟

网友:
如果电机是三角形接法,这个变频器可直接使用,
貌似你的电机是三角形接法
最好找个修电机的帮你瞅瞅,
我的电机牌牌上就写着三角形接法,现在用的变频器输入输出电压与你的相同,没问题

网友:
多少米入的呀,

楼主:
全给修好800,

楼主:
请问谁知道松下变频器如何恢复出厂模式呢?
高了半天没搞定,变频器始终没有输出

网友:
要接个正反转开关吧,你看看说明书

楼主:
终于搞定了,到松下官网下了说明书,70项啊,一个一个恢复出厂设置,完了后按一下模式键保存,就可以用了

网友B:
12mm钻,80mm实心立柱。175公斤,文G产物,无附件。楼主的能不单薄?一直嫌弃不能改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mm钻,80mm实心立柱。175公斤,文G产物,无附件。楼主的能不单薄?一直嫌弃不能改铣。

哥们,不是每个人都在家干铁干钢啊

网友:
看看很不错,比新的用料好很多。

楼主:
88年的电机还是不错的,打开改为三角形接法,明显发现是550瓦的外壳,中间转子才用了一截,

网友C:
浙江货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用三抓拉马就好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mm钻,80mm实心立柱。175公斤,文G产物,无附件。楼主的能不单薄?一直嫌弃不能改铣。

这个还真是不单薄的,两个人还得用杠才抬得动,手抬有困难。这牌子质量也是不输西湖的,不过这厂现在没了。你说的那种东西是极端了,况且从应力的角度来说实心还真不如空心,那时用实心也可能也是受当时工艺限制做空心比较不容易,当然这只是猜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不是每个人都在家干铁干钢啊

这钻它还就是干铁干钢用的。lz是手电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浙江货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个还真是个好货

网友:
成本太高了。有那么多毛爷爷直接买个好的。

楼主:
刚定了一个十字拖板还没到,正在改夹头方式,最后改成钻铣床干活

楼主:
攻丝模式准备拆掉,似乎少了什么零件没法用在攻丝模式

网友(2014-04-12):
现在看起来都很规整啊~一丝不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个人不好搬动,单薄?

这个比我的Z512差远了,感觉单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定了一个十字拖板还没到,正在改夹头方式,最后改成钻铣床干活

十字托板多少钱买的啊,我也想买一个,我的主轴改成莫氏3的了吗,上下车2各轴承座,用内经35外径72的轴承,就差组装了,回头我上照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这种立柱老钻床 是如何保证钻头垂直度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mm钻,80mm实心立柱。175公斤,文G产物,无附件。楼主的能不单薄?一直嫌弃不能改铣。

文G76年就完蛋了,这是80年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