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450qs改480可行吗?

楼主(2013-07-26):
我有一架kds450qs,是塑料的,全套rtf,1150在淘宝买的,我想改480,有配件吗,与飞越的配件通用吗?
改无副翼能用飞越的3轴5吗?

网友:
看样子不能和飞越通用啊。

网友:
不懂,可能不能通用吧!怎么最近很流行改480嘛!

网友:
这个是塑料机身怎么改嘛

网友:
可能不行

网友:
新手可以改改,如果已经暴力3d了就别改了,尾传动的效率锁不住360的桨。亲测

网友:
看看尾管和传动方式,如果和450Q相同的皮带直驱就不一定能改,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皮带。另外看说明书这个机尾管是14mm的,加长尾管也难搞

网友:
富丽模型有 480级别的空机,要那么折腾改装吗?

网友:
这鸡鸡是皮传直驱的,所用的皮带正好是改480所用的453齿皮带,要想改480除了换加长尾管以外,皮带得用453+(453-397)=509的型号,除非你能买得到509的皮带,就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