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四旋翼和六旋翼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3-07-26):
本人有一四旋翼,所有FPV材料都买好了,就是有心理障碍,担心空中故障坠机。六旋翼的是不是有一个或2个电机或电调故障,机器不会直接掉下来,可以继续飞?是的话上六了

网友:
其实都有掉下来的可能性~至于用哪种看你要求了~

网友:
那就上呗!

网友A:
四旋翼和六旋翼任意一个动力有问题都会掉下来!八旋翼的有一个动力出问题可以继续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旋翼和六旋翼任意一个动力有问题都会掉下来!八旋翼的有一个动力出问题可以继续飞!

6旋翼失去一个动力也可以飞的

网友:
6旋翼失去一个动力,能不能安全降落看人品了,,,有人的可以自旋降落,有人的就是自由落体。。。据说8旋翼失去一个动力可以安全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旋翼和六旋翼任意一个动力有问题都会掉下来!八旋翼的有一个动力出问题可以继续飞!

6可以的!

网友:
六旋翼的一个动力出问题一般会摔下来,八旋翼坛子里有一个动力着火的安全降落的!

网友:
还没上天就想着怎么摔了

网友:
FPV,四旋翼轻便些

网友:
我的Y6,一个电机停转,安全降落.

网友:
四旋臂,装八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