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是调什么的

楼主(2013-07-26):
这个是调什么的,现在我的倾斜盘动作不正常,用正反设置调不还,能用这样调好吗。

网友:
帮顶,不知楼主十字盘动作怎么个不正常法?

网友:
这个是调行程的   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就调这个   十字盘舵机方向用正反设置

网友:
这个是调斜盘混控的

网友:
这个是有副翼调循环螺距的。。运动不正常调这里没用

网友:
先保证,加油,舵机全向上,前油,舵机全向下。。如果不是,在舵机的正反向里调,不是这里。

然后看十字盘前后左右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来这里,把“+”变成“-”

另外这里就是调循环螺距和最大最小螺距的。。

网友:
6楼学习了

回答楼主:你的思路正确,就是在这里调,通过调正负(就是把“+”变成“-”,或把“-”变成“+”数值不要动,保持60)可以解决倾斜盘动作不正常的问题,我也是天控
我觉得这样的小问题就不需要专程来论坛问了,大胆尝试一下不就明白了嘛?这个又调不坏,实践出真知,大不了恢复初始值重新再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