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池!!!!!

楼主(2013-07-26):
450一般用多大的电池合适????还有什么牌子比较好?????

网友A:
3s  2200最佳,手头的电池稍微大一些也没事,
6s  1200~1400都可以,1400一般用在480上了,
至于牌子,其实只要看价钱就好。电池这东西向来是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2200最佳,手头的电池稍微大一些也没事,
6s  1200~1400都可以,1400一般用在480上了,
至于牌子,其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