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直插Mega32,想焊个测试板,不知电路图画对没?

楼主(2013-07-26):
对 Mega 不熟悉,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样接线对不对吧。
打算用ICSP烧 BootLoader,然后在 Arduino 开发环境用USB转TTL线烧程序。

不知是否可行呢?

======================================================

测试已经完成,感谢大家!

楼主:
准备用洞洞板焊一下测试电路。

网友A:
对是对的,但这最小系统能做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是对的,但这最小系统能做啥呢?

多谢。

这最小系统用来验证 Arduino 的原理。之前我没有用过 Mega,先测试一下。

打算用另一块 Arduino 成品板当 ICSP 用,烧 Bootloader。再用一个 PL2303 的串口转TTL烧程序。

网友:
去avr论坛问比较好些

楼主:
感谢大家,我焊好了。R3与R4需去掉,直接飞线连接。
在Arduino的开发界面烧录前JP1连通,看到提示信息后,迅速断开JP1即可顺利完成烧录。

网友:
AVCC接错了,要接VCC,现在这样接法,ADC功能不能正常运行的,Arduino的analogRead函数会返回错误结果
RESET不需要上拉电阻,AVR的RESET电路内置上拉电阻,外接上拉电阻可能会使RESET和BOD不可靠

楼主:
查了 Arduino Duemilanove 的电路图,Reset那里的确有个10K的电阻喔。

如果不加电阻,会造成Reset按下时短路。

网友:
Arduino Duemilanove那个上拉电阻可以省掉的, 前提条件是不要接5V, 他这个设计只是习惯问题, 如果你一定要接到5V, 那就必须有这个电阻, 否则短路. 实际上, 我的标准做法是RESET什么都不接, 要接的话, 也只是经过一个按键后, 连到GND. 我用AVR系列的做了很多设计, 都这样用的,运行都很稳定

楼主:
找了个 PL-2303HX 的 USB转TTL,终于实现了 Android 开发环境直接烧程序的功能。
这算是一个精简版的 Android 2009 了吧,嘿嘿。

楼主:
重新用洞洞板焊了一下,可以兼容 Arduino Shield 板了,方便调试。

试着烧了MWC 的程序,看上去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