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 进度

楼主(2013-07-26):
暑假再改号手的1:200 167舰。最近才想起来发帖。。上图!!

鼻首因为粘合是着力点不够大松动了被我瓣下来了弄得一塌糊涂 加了好多补土。打磨后貌似有些不对称。。我在船内开了个洞注入热熔胶。这回应该够牢了。
灯光咱就随便做些桅灯舷灯吧。用的3mmled。从中间钻洞的。不成比例的不过效果还行 今天装舵系。上图! 试了试效果不错。满舵角大约35度 这是最佳了
本人学生党。明天下午开始要培训了伤不起啊!!明天准备装轴系,试航!!

网友:
不容易啊,楼主

网友:
鼻首看起来跟吊个蛋似的。。。

楼主:
继续更新!昨天在床上想到连杆调节器的螺帽可能会因为震动或重复动作松掉。。况且为了防水后甲板要封死的舵系无法维护。于是将舵摇臂的孔扩成2.5的,加了个黄铜套 搞定!上图!

网友:
楼主不容易啊!工艺控制的很好,比我的167好多了,我做的很毛糙。

楼主:
谢谢大家的捧场
这几天都没时间 做的很少。上图!
三哥地方买的轴系。做工一流! 电机我安了散热器。。

船体扩孔!!还要上补土

明天继续。辅导去喽!

网友:
等待完工试航

楼主:
昨天晚上从八点做到十二点。今天又从九点开始做。终于完工。调试完成!原来电机架歪了。我又费心拆了重做。。好辛酸!!貌似一面舵被螺旋桨打到了。。。先上图!
晚上游泳游完试航!

楼主:
咋没人围观啊!自己顶顶!
今天试航发现电调倒车有问题。估计要换电调了
还有天线在船舱内遥控距离太近了。有待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咋没人围观啊!自己顶顶!
今天试航发现电调倒车有问题。估计要换电调了
还有天线在船舱内遥控距 ...

我的天线的埋放在船尾部舱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线的埋放在船尾部舱内。

是2。4g的?

网友(2013-09-03):
完工了么?

网友(2014-05-15):
请教楼主,用多少瓦的电烙铁焊的,焊丝有什么要求?

网友(2016-03-12):
lz求图纸!837651618@qq.com

网友:
後來沒有了?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