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子S 出问题 请求用过的解决

楼主(2013-07-26):
小姨子S  以前都正常飞行  就是前几天拆机了 然后再装上就  无法启动了  通电就3个灯同时闪烁   我检查了 插线 和接受信号 都没问题  但是 研究几天 都没找出原因  就差寄到飞越 检查了   有知道的 指点一下怎么回事啊  莫名其妙  出问题

楼主:
自己要顶   看的人多  才能遇见  能解决问题的老手

网友A:
检查下连接线把,特别是副翼螺距感度那跟,我的试过断线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连接线把,特别是副翼螺距感度那跟,我的试过断线也是这样

我也检查了  插上和拔掉都 闪烁    看不出来问题 其他线给我用排除法 试了 看不出问题 奶奶的郁闷 啊